哪个软件画完电路图可以在上面模拟

楼主(2025-02-26):
网页版或者软件都可以  适合新手小白  我想学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A:
简单电路仿真proteus和multisim都可以

网友B:
Proteus,目前8.17版本。

网友C:
LTspice、Tina、Pspice for TI、这三个都免费的,适合模拟电路仿真,第一个是analog公司的,支持他家所有芯片,后两个ti的,ti所有器件都有对应模型,你要是想试模块就proteus,里面的单片机可以跑程序,multisim不推荐,包含器件太少,而且和现实器件性能完全不同,被坑过。eetree/circuitjs/circuitjs.html 这个网址可以在线简单仿真,都是理想器件,你想做开关电源,推荐前三个

网友D:
软件        适用领域        适合用户        特点
Multisim        模拟/数字电路        学生、工程师        直观易用,适合入门
LTspice        电源设计        电源工程师        免费,适用于 DC-DC、运放仿真
PSpice        高级 SPICE 仿真        专业工程师        适用于复杂电路分析
Altium Designer        PCB 设计        PCB 设计师        专业级,集成电路仿真
Proteus(ISIS)        单片机仿真        嵌入式工程师        支持 8051、PIC、Arduino
TINA-TI        TI 芯片仿真        电源设计师        适用于 TI 运放、电源仿真
Qucs        开源 SPICE 仿真        开源爱好者        免费,适用于射频电路

网友E:
Proteus 8.xx简单易学, 画完原理图就可以仿真跑程序了, 且很容易找到教学视频学习, 学习51单片机 首选仿真软件,适合小白.

网友F:
proteus或者multusm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