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T和12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2-27):
请问51单片机1T和12T有什么区别?和晶振有什么关系吗?什么情况需要考虑使用1T或12T?希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

网友A:
1.传统12T模式:每个机器周期需要12个时钟周期(12个晶振周期),如传统的8051单片机。1T模式:每个机器周期仅需1个时钟周期(1个晶振周期),常见于增强型51单片机(如STC系列)。理论上1T模式的指令执行速度是12T模式的12倍。

2. 晶振频率决定了时钟周期的时长(\(T = 1/f_{osc}\))。
   若晶振为12MHz:
      12T模式:机器周期 = \(12 \times (1/12\text{MHz}) = 1\mu s\)。
      1T模式:机器周期 = \(1 \times (1/12\text{MHz}) ≈ 83.3\text{ns}\)。
     - 1T模式在相同晶振下运行速度显著提升。

3.选择1T模式的场景:
  高速需求:需要快速响应或高频操作(如PWM生成、高速通信、实时控制)。
  低功耗优化:在相同性能下,1T模式允许使用更低频率的晶振,从而降低功耗。
  兼容高频外设:例如驱动高刷新率显示屏或高速ADC/DAC。
选择12T模式的场景:
   传统代码兼容:需要直接移植旧版8051代码(某些外设时序可能依赖12T模式)。
   低功耗场景:在不需要高速时,12T模式可通过降低主频减少功耗。
   简化定时器设计:部分旧项目可能依赖12T的定时器分频特性(如产生标准波特率)。

网友B:
这个和晶振无关,只是计数器的方式不同,比如12M的主频,
1T模式每秒能计12*1000*1000个数,适合微秒级的计数周期,
12T模式每秒能计1*1000*1000个数,适合毫秒级的计数周期,
16位的定时器计数上限是65536,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做选择。

网友C:
‌51单片机的1T和12T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时钟周期和执行速度。‌

‌时钟周期和执行速度‌:

‌1T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时钟周期执行一个动作,因此执行速度较快。例如,使用12M晶振的1T单片机,其指令周期为1/12微秒(us)‌
1
2

‌12T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12个时钟周期执行一个动作,因此执行速度较慢。例如,使用12M晶振的12T单片机,其指令周期为12倍的1/12微秒,即1微秒(us)‌
1
2

‌应用场景‌:

‌1T模式‌:适用于需要高速执行指令的场景,如实时控制系统、高速数据处理等。由于1T模式的执行速度更快,适合对时间要求严格的系统。
‌12T模式‌:适用于对功耗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景。由于12T模式的执行速度较慢,可以减少功耗并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D:
就是机器周期不一样.
在使用相同的晶振的情况下,如12MHZ晶振,时钟周期为1/12M S.
1T模式下,机器周期为1* 1/12M S.
12T模式下,机器周期为12* 1/12M S.
即12T模式的机器周期是1T模式的12倍.即1T模式程序运行速度比12T模式快12倍.
所以和晶振没有必然的关系.
1T与12T,一个是高频,一个是低频.当要考虑功耗的情况下,想降低功耗就用12T模式,程序运行慢,功耗就低.
而且12T比1T程序运行的稳定性要好,例如相同的程序,低频模式下对于输入的判断,中断的判断都更好.

网友E:
1T模式1机器周期就是1晶振周期 12T下是12晶振周期 1T速度更快但功耗也高

网友F:
定时器 1T可以时间更精确,12T定更长时间,12T就是12分频的。
12T的定时时间初值计算有误差就用1T的。

1T单片机比12T单片机执行指令所需要的时钟周期更少,1T单片机可以配置为12T定时器,反过来一般不支持。

网友G:
在 51 单片机 中,12T 架构和1T 架构的主要区别在于指令执行所需的时钟周期数。传统的 51 单片机采用 12T 架构,即每条指令需要 12 个时钟周期 才能完成。而现代改进型的 51 单片机(如 STC 系列)采用 1T 架构,每条指令只需 1 个时钟周期 即可完成。

主要区别:

执行速度: 1T 架构的单片机通过引入多级流水线结构,显著减少了每条指令的时钟周期数,从而提高了指令执行速度。在相同的晶振频率下,1T 架构的单片机运行速度比 12T 架构快 12 倍。

内部结构: 1T 架构采用了多级流水线技术,使得指令在执行过程中可以重叠进行,从而缩短了指令执行时间。而传统的 12T 架构由于没有采用流水线技术,指令执行需要更多的时钟周期。

与晶振的关系:

晶振(晶体振荡器)为单片机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其频率决定了时钟周期的长度。然而,单片机的指令执行速度不仅取决于晶振频率,还与其内部架构(1T 或 12T)有关。因此,在相同晶振频率下,1T 架构的单片机由于采用了多级流水线结构,运行速度明显快于 12T 架构的单片机。

网友H:
- 指令执行周期:1T模式下,单片机每个机器周期只需1个时钟周期,即执行一条指令仅需1个晶振周期。而12T模式,每个机器周期需要12个时钟周期,意味着执行一条指令需要12个晶振周期。
- 执行速度:在相同晶振频率下,1T模式的指令执行速度理论上是12T模式的12倍。例如使用12M晶振时,1T单片机指令周期为1/12μs,12T单片机指令周期为1μs。
- 定时器设置:1T单片机的定时器虽然执行一般指令快12倍,但定时器通常先进行12分频再计时,与12T单片机定时器计时原理本质一致,但在计算定时器初值等方面会有差异。
- 1T模式适用场景:在需要快速响应的实时控制系统,如工业自动化控制中的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场景;高频操作需求,像产生高频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需要低功耗优化,可在满足性能前提下用更低频晶振;与高频外设通信,如驱动高分辨率液晶显示屏或高速ADC/DAC器件。
- 12T模式适用场景:对于大量基于传统8051代码的项目,为保证兼容性可采用12T模式;对速度要求不高,更注重稳定性和低功耗的场景,如一些简单的传感器数据采集节点;部分旧项目依赖12T定时器分频特性来产生标准波特率等特定时序。

网友I:
简单一点说:用12M晶振的STC8051核单片机, 1T的模式下,就基本是12M速度跑满,
12T模式,就是降频到普通AT89C51内核1Mhz执行速度了, 就是为了降速匹配老款51单片机的时序, 这样大量以前的程序不用再改写,减少很多修改程序的工作量.

网友J:
1T 模式 (不分频) —— 1个系统基本时钟,执行一个动作; 12T模式(12分频) —— 12个系统基本时钟,执行一个动作; 因此,12T模式和1T模式执行相同次数的动作,12T模式需要12倍的时间, 即,两个模式执行一个动作需要的时间不同,12T模式需要更多的时间, 即,1T模式的工作速度比12T模式的工作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