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创EDA导出来的AD格式,怎么没有Keepout这个层呢?选中原有的轮廓也EA特殊粘贴...

楼主:
从立创EDA导出来的AD格式,怎么没有Keepout这个层呢?选中原有的轮廓也EA特殊粘贴不到keepout层

网友A(2025-02-28):
我记得嘉立创有个说明是说不建议keepout层做板框,他们自己是在Mechanical当板框的。如果你是在嘉立创EDA画的板导出来没有keepout层也正常。以下是copy的说明:

技术指导:AD17及以上版本的 Keep-Out和Mechanical 1正确用法!
AD软件升级到AD17和 AD18后,个别客户用软件画板还在用Keep-Out层画外形或者机械孔(条形槽)。

当用是DXP10和AD14低版本中打开,会直接显示勾选了:“Keep-Out”选项,软件自动禁止您所绘的线,
会导致孔和槽漏做。其实用keep out层来做边框,做开孔就是不规范的,keepout应该是用来辅助禁止
覆铜禁止走线路的和设定规则的。

建议  建议 建议一定要在Mechanical 1画板框线或螺丝孔形状

还有点小技巧,Keep-Out层的线不能直接COPY到机械1层,如是直接COPY的默认还是勾选的,一定要单
一在机械1层去画才行。
当然了,如果您不想改文件,认为改动工作量大,坚持在Keep-Out层画板框线及螺丝孔,请您一定一定
自己生成GERBER文件投单。

AD17以上版本Keep-Out绘的元素漏做不接受反馈。
jlc/portal/server_guide_4090.html

网友B:
嘉立创没有 KeepOut 层,所以,如果用AD画图找嘉立创打板子,凡是画的Keepout 都会被直接忽略。

网友C:
说的是外形吗?就是AD也推荐用机械层来做。如果用禁止层,假设有零件里面有异形孔是用机械层,那么这个机械层可能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D:
嘉力创的EDA转AD, 是不怎么好. 可能PCB要重新画.

图层, 我用AD20打开, 可以看到图层名有点问题, 虽然图层的颜色是可以区分的, 但名称有二个相同的
2个 Mechanical Layer  其实有一个应该是 Mechanical 1 ,EDA是不是故意改名?

EDA的优点是, 库很多, 不用自己再画. 特别是个人爱好者, 不用花时间精力再自己做元件库/封装库/3D库.
但要去其它公司打版, 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E:
外形层不一定要用KEEPOUT层的,就按立创所讲的,用机械1层也一样的呀,在文件中注明板框层就可以了,或者你自己导出生产文件时,自己选择好相关的层对应的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F:
板框应该用Mechanical,,,用Keepout是错误的。

网友G:
嘉立创要求用机械1层做边沿,我上次用OUT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