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为什么我的ESP32单片机的主代码就一个hello函数,却编译下来有上百KB内存.

楼主(2025-02-27):
(ESP32) 小白求救!!   为什么我的ESP32单片机的主代码就一个hello函数,却编译下来有上百KB内存,而且编译速度超级慢,呜呜乌? 求解求解~

网友A:
1:你编译的根本就不是hello函数;
2:arduino编译原本就慢。

网友B:
谁告诉你你的主程序就一个HELLO WORLD!,你下面的循环判断代码那不算代码的吗?
你那个是编译慢还是运行慢?编译应该不会慢啊,编译只是将代码转成机器码而已,不应该慢,如果慢,那可能是你电脑有问题.如果是运行慢,那可以解析,因为多了下面检测部分的代码,运行量可能挺大的.

网友C:
有系统、环境,如rtos 。。。。。。这不像51那样,“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你的主程序就一个HELLO WORLD!,你下面的循环判断代码那不算代码的吗?
你那个是编译慢还是运行慢? ...

多谢多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编译的根本就不是hello函数;
2:arduino编译原本就慢。

好的,谢谢你,先前用vscode+idf 编译和下载慢的要死,而且电脑CPU直接拉满了,后面转到arduino,这才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