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1K08单片机掉电保存问题。

楼主(2025-02-28):
各位大神帮看一下程序,谢谢。
以下程序功能是实现单独按键控制两个LED灯,短按切换色温,长按调节亮度。掉电保存功能(保存掉电前色温及亮度)。
可是现在无法实现掉电保存功能。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硬件定义
sbit KEY         = P5^4;    // 按键引脚
sbit WHITE_LED   = P3^2;    // 白灯控制引脚
sbit YELLOW_LED  = P3^3;    // 黄灯控制引脚

// EEPROM地址定义
#define EEPROM_BASE 0x0000  // EEPROM基地址

// 全局变量
u8 mode = 0;                // 工作模式(0/1/2)
u8 white_duty = 100;        // 白灯亮度(0 - 100)
u8 yellow_duty = 100;       // 黄灯亮度(0 - 100)
u8 dual_duty = 50;          // 双灯模式亮度(0 - 100)
u8 pwm_counter = 0;         // PWM计数器

// 按键状态变量
u16 key_press_time = 0;     // 按键计时
bit key_long_flag = 0;      // 长按标志
u16 brightness_update_counter = 0; // 亮度更新计数器
bit brightness_direction = 1; // 亮度调节方向,1 为增加,0 为减少

u8 EEPROM_Read(u16 addr) {
    u8 readData;
                EA = 0;  // 关闭中断
    IAP_CONTR = 0x80;       // 使能IAP
    IAP_CMD = 1;            // 读命令
    IAP_ADDRH = (u8)(addr >> 8);
    IAP_ADDRL = (u8)addr;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readData = IAP_DATA;
    IAP_CONTR = 0;          // 关闭IAP
    EA = 1;  // 恢复中断
    return readData;
}

void EEPROM_Write(u16 addr, u8 dat) {
    EA = 0;  // 关闭中断
    IAP_CONTR = 0x80;       // 使能IAP
    IAP_CMD = 2;            // 写命令
    IAP_ADDRH = (u8)(addr >> 8);
    IAP_ADDRL = (u8)addr;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5A;
    IAP_TRIG = 0xA5;
    IAP_CONTR = 0;          // 关闭IAP
    _nop_();
    EA = 1;  // 恢复中断
}

void EEPROM_Save()
{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0, mode);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1, white_duty);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2, yellow_duty);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3, dual_duty);
}

void EEPROM_Load() {
    u8 temp;
    if ((temp = EEPROM_Read(EEPROM_BASE + 0)) != 0xFF)
                {
        mode = temp;
    }
    if ((temp = EEPROM_Read(EEPROM_BASE + 1)) != 0xFF)
                {
        white_duty = temp;
    }
    if ((temp = EEPROM_Read(EEPROM_BASE + 2)) != 0xFF)
                {
        yellow_duty = temp;
    }
    if ((temp = EEPROM_Read(EEPROM_BASE + 3)) != 0xFF)
                {
        dual_duty = temp;
    }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AUXR |= 0x80;           // 1T模式
    TMOD &= 0xF0;           // 定时器0模式0
    TL0 = 0x30;             // 25us@24MHz
    TH0 = 0xF3;
    ET0 = 1;                // 使能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EA = 1;                 // 总中断
}

// PWM输出控制
void PWM_Update() {
    static u8 pwm_tick = 0;

    if (++pwm_counter >= 20) {           // 0.5ms周期,提高PWM频率
        pwm_counter = 0;
        pwm_tick = (pwm_tick + 1) % 100;

        switch (mode) {
            case 0:                     // 白灯模式
                WHITE_LED = (pwm_tick < white_duty);
                YELLOW_LED = 0;
                break;
            case 1:                     // 黄灯模式
                WHITE_LED = 0;
                YELLOW_LED = (pwm_tick < yellow_duty);
                break;
            case 2:                     // 双灯模式
                WHITE_LED = (pwm_tick < dual_duty);
                YELLOW_LED = (pwm_tick < dual_duty);
                break;
        }
    }
}

// 按键处理
void Key_Process() {
    if (KEY == 0) {                      // 按键按下
        if (key_press_time < 1000) key_press_time++;

        if (key_press_time > 300) {      // 长按判定(300ms)
            key_long_flag = 1;
            brightness_update_counter++;
            // 10000ms / 100 = 100ms ,每100ms更新一次亮度
            if (brightness_update_counter >= 10) {
                brightness_update_counter = 0;
                // 亮度调节
                switch (mode) {
                    case 0:
                        if (brightness_direction) {
                            if (white_duty < 100) {
                                white_duty++;
                            } else {
                                brightness_direction = 0;
                                white_duty--;
                            }
                        } else {
                            if (white_duty > 0) {
                                white_duty--;
                            } else {
                                brightness_direction = 1;
                                white_duty++;
                            }
                        }
                        break;
                    case 1:
                        if (brightness_direction) {
                            if (yellow_duty < 100) {
                                yellow_duty++;
                            } else {
                                brightness_direction = 0;
                                yellow_duty--;
                            }
                        } else {
                            if (yellow_duty > 0) {
                                yellow_duty--;
                            } else {
                                brightness_direction = 1;
                                yellow_duty++;
                            }
                        }
                        break;
                    case 2:
                        if (brightness_direction) {
                            if (dual_duty < 100) {
                                dual_duty++;
                            } else {
                                brightness_direction = 0;
                                dual_duty--;
                            }
                        } else {
                            if (dual_duty > 0) {
                                dual_duty--;
                            } else {
                                brightness_direction = 1;
                                dual_duty++;
                            }
                        }
                        break;
                }
                // 亮度改变后保存数据
                EEPROM_Save();
            }
        }
    } else {                            // 按键释放
        if (key_press_time > 0) {
            if (!key_long_flag) {        // 短按切换模式
                u8 prev_mode = mode;
                mode = (mode + 1) % 3;
                // 保持前一种色温的亮度
                switch (prev_mode) {
                    case 0: // 前一个模式是白灯模式
                        switch (mode) {
                            case 1:
                                yellow_duty = white_duty;
                                break;
                            case 2:
                                dual_duty = white_duty;
                                break;
                        }
                        break;
                    case 1: // 前一个模式是黄灯模式
                        switch (mode) {
                            case 0:
                                white_duty = yellow_duty;
                                break;
                            case 2:
                                dual_duty = yellow_duty;
                                break;
                        }
                        break;
                    case 2: // 前一个模式是双灯模式
                        switch (mode) {
                            case 0:
                                white_duty = dual_duty;
                                break;
                            case 1:
                                yellow_duty = dual_duty;
                                break;
                        }
                        break;
                }

                // 短按切换模式时,保存模式和亮度
                EEPROM_Save();
            } else {                    // 长按保存亮度
                EEPROM_Save();
                key_long_flag = 0;
            }
            key_press_time = 0;
            brightness_update_counter = 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EEPROM_Load();                      // 加载存储数据
    Timer0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 (1) {
        PWM_Update();                   // 更新PWM输出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8 key_scan_cnt = 0;

    if (++key_scan_cnt >= 10) {         // 10ms按键扫描
        key_scan_cnt = 0;
        Key_Process();
    }
}

网友A:
掉电保存要用比较器配合硬件电路的
你有吗?

网友B:
1、保存之前需要进行擦除
2、stc下载的时候,有些型号需要设置eeprom大小

网友C:
eeprom部分按STC的例程写吧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0x80;                           //使能IAP
    IAP_TPS = 12;                               //设置等待参数12MHz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网友D:
STC8G单片机的片上EEPROM程序 - 51单片机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901-1.html

网友E:
掉电保存实际上是低压保存,有一个LVD低电压中断或ADC获取单片机电压的比较器中断,低于电压视为掉电,需要并联个大电容。

网友F:
初略的看了下楼主的代码。使用的并不是掉电保存EEPROM模式,但确实也无需使用掉电保存EEPROM模式,使用常规的EEPROM保存方式即可。楼主采用单健长短按操作,可以采用只要是进入设置模式就开始计时,每次按动键计时变量清0,当停止按动达若干时间(通常5~10秒)表示设置结束,即自动将设置的参数保存在EEPROM并退出设置模式。

网友G:
由于单片机内部的EEPROM有擦写寿命; 所以不能时时刻刻都在不停的保存数据;其次掉电保存需要额外的外围硬件电路做配合;一般最简单的电路就是单片机的供电 与外部供电用二极管隔离;同时加大单片机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 用于掉电后延长单片机的续航 用来保存数据;再额外用一个IO口配合三极管 来检测电源是否掉电 ;  一旦检测到掉电 单片机就执行数据保存;

总结下来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做外部掉电检测;通过检测掉电后保存数据
第二种是 通过你的按键做数据保存; 如果操作了按键, 同时新旧数据有不一样,说明有命令修改;操作完按键后, 把新数据刷新保存到EEPROM
第三种,使用FRAM铁电存储器; 几乎可以无限制的擦写寿命;

网友G:
另外;你的程序有问题; 你仔细看下STC的例程; 单片机自带的EEPROM,写数据之前需要先整个扇区擦除后才能写; 下面这一段是你的程序没有做擦除处理; 直接就开始写数据了;
void EEPROM_Save()
{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0, mode);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1, white_duty);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2, yellow_duty);
    EEPROM_Write(EEPROM_BASE + 3, dual_duty);
}

网友H:
1、先判断能不能存储成功;
2、判断掉电检测是否成功;
3、将这2个功能联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保存要用比较器配合硬件电路的
你有吗?

谢谢您建议。已经解决啦。这部分是没有的。发现可以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保存之前需要进行擦除
2、stc下载的时候,有些型号需要设置eeprom大小

谢谢建议,已经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部分按STC的例程写吧

谢谢建议,已经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单片机内部的EEPROM有擦写寿命; 所以不能时时刻刻都在不停的保存数据;其次掉电保存需要额外的外围硬 ...

谢谢建议,已经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你的程序有问题; 你仔细看下STC的例程; 单片机自带的EEPROM,写数据之前需要先整个扇区擦除后才能 ...

谢谢建议,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