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老是显示24C02芯片WP引脚(变为活动状态和变为非活动状态)的更改不.

楼主:
想问一下这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老是显示24C02芯片WP引脚(变为活动状态和变为非活动状态)的更改不明确,程序在实物中运行正常。

屏幕截图 2025-02-25

屏幕截图 2025-02-25

网友A(2025-03-01):
这个意思是,你这个元件没有仿真模型,是不能仿真的。换成24C02C,就可以了。SCL和SDA通信,其余4个引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