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短路、过温保护恢复机制

楼主(2025-02-28):
过流、短路有些电路是需要上电才能恢复输出,而有些做的是“打嗝”模式,从安全角度来讲,过流、短路应该是上电重启才能恢复输出才更安全吧?过温则是温度降低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再恢复输出

短路打嗝模式‌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主要用于应对输出短路的情况。当开关电源检测到输出短路时,会进入打嗝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电源芯片会周期性地停止工作并重新启动,通常表现为工作几百毫秒然后停止工作几秒,不断循环,直到短路故障被排除‌

工作原理
短路打嗝模式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检测输出电流。当检测到输出短路时,电流会急剧增加,触发保护机制。控制芯片会减少PWM输出的占空比,直至关闭输出。在下一个工作周期中,如果仍然检测到短路,则会再次进入保护状态,如此循环往复,就像打嗝一样‌

应用场景
短路打嗝模式主要应用于需要保护硬件免受短路或过流损害的场合。例如,在输出短路等故障情况下,开关电源会进入打嗝模式,周期性地停止工作并重新启动,以保护硬件不受损害‌

问题:短路、过流做成打嗝模式更好还是重新上电才能恢复输出更好?

网友A:
短路不能用打嗝,过流可用打嗝,过流不能等同短路,最好有一个计数功能,达到数量彻底断开来保护,如10次打嗝后彻底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不能用打嗝,过流可用打嗝,过流不能等同短路,最好有一个计数功能,达到数量彻底断开来保护,如10次打 ...

那短路保护的电路  发一个我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短路保护的电路  发一个我参考一下

熔断式,电子式,继电器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