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模拟IIC电流异常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主控是STM8L0芯片,用的是PC0,PC1作为模拟IIC的两个引脚,配成推挽输出,用起来正常。
把模拟IIC通信IO换成PD5/PD6,也是推挽模式,数字电源供电看时不时电流跳到十几MA,正常状态是2MA。然后把PD5/PD6配成开漏输出,电流就正常不跳变了,维持在2MA左右。
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新设硬件知识不太懂。

网友A(2025-02-28):
这一现象可从引脚特性和IIC通信原理两方面来解释:
- **引脚特性差异**:从表格可知,PC0、PC1引脚标注“FT”和“T”,表示5V耐压和真开漏输出;PD5、PD6标注“TT”和“HS”,表示3.6V耐压和高灌电流/拉电流能力(20 mA)。在推挽输出模式下,PD5和PD6能主动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当连接到IIC设备,由于IIC总线需通过上拉电阻保持高电平,推挽输出的强驱动能力可能与上拉电阻冲突,导致电流异常增大。而PC0、PC1为开漏特性,需外部上拉电阻,不会产生这种冲突,所以工作正常。
- **IIC通信原理**:IIC是半双工通信总线,在数据传输时,设备通过拉低SDA线来传输数据。开漏输出模式下,引脚只能拉低电平,高电平由上拉电阻提供,符合IIC协议要求。当PD5/PD6设为推挽输出,其强驱动能力在某些状态下与上拉电阻共同作用,增加了电路电流消耗,出现电流跳变;设为开漏输出后,恢复符合IIC协议的正常电流状态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现象可从引脚特性和IIC通信原理两方面来解释:
- **引脚特性差异**:从表格可知,PC0、PC1引脚标注“F ...

谢谢解答

网友C:
IIC用推挽没有烧芯片就已经烧高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现象可从引脚特性和IIC通信原理两方面来解释:
- **引脚特性差异**:从表格可知,PC0、PC1引脚标注“F ...

我有个疑问,假设PD5/PD6配成推挽时,SDA输出低电平,此时是不是电流增大呢,因为输出低电平,电流从IO外面流入芯片,相当于消耗掉电流,导致数字电源显示电流跳变,不知道我这想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