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频率计只能测到12MHZ

楼主(2025-02-28):
计划频率计做到最高50MHZ,实际12MHZ三极管前级放大能力就不行了。防止数码管闪烁,用了专用芯片TM1637共阳6位数码管显示,低频000000HZ,高频00.0000MHZ。施密特用的是单施密特集成块,体积小巧,也达成目的了,没特意选高速施密特,劝你们选高速的。单片机是最拉垮的2051单片机,24M晶振也只是相当于2M,没法谁让我手上多呢,毕竟有分频器勉强够用。

实际测试,前级放大有问题,12M以上就没放大能力了,三极管输出幅度还没输入信号幅度高,
废了,谁有好用的前级电路
跳线几根,粗心大意的代价

楼主:
这是摩托罗拉的管子,谢谢,我改下电路试试

网友A:
加个块把钱的分频器,能测到极限*256的频率

网友B(2025-04-15):
都2025年了,换个好点的MCU也很便宜了,别玩这种东西了

网友C:
加个专用分频器,可测到1,8GHz,我以前买的TL1800频率计就是。芯片可能是MB506吧

网友D(2025-07-27):
《中学科技》1984-06 P17页
《袖珍50MHz数字式频率计》的前置电路:
供参考。

网友E:
用了单片机就该设计成等精度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