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把358换成393,需要加反馈电容吗

楼主(2025-03-01):
385改成393,除了把R8上拉到电源正极,其他还有要改的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改成393?393不能提供驱动电流,不能很好的打开后面的MOS管,

网友B:
这么大的反馈电容不会振荡?358  393  功能在这里是一样的,但358有源输出  393开漏输出  好像替换不是很对!

网友C:
一个是运放 一个是比较器; 如果换比较器, 7脚的输出端要加上拉电阻;不加就没有输出电流; 其次 C1要不要都不要紧了; 但是C1需要换成电阻;形成一个迟滞回路;否则 发热丝会在两个比较值得临界点反复的开启和关闭形成震荡。

网友D:
除了加上拉以外,别的都不用改。

比较器和运放的区别主要有两点,1)比较器输出一般是OC,为了更好的跟数字电路接口,上拉电阻可以让比较器输出数字电路需要的电平。2)比较器没有频率补偿,优点是比同工艺运放速度更快,但是深负反馈,也就是放大倍数比较小的放大器会出现自激,但是你的电路不是放大器,可以不考虑频率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运放 一个是比较器; 如果换比较器, 7脚的输出端要加上拉电阻;不加就没有输出电流; 其次 C1要不要 ...

正反馈电阻,阻值用多大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运放 一个是比较器; 如果换比较器, 7脚的输出端要加上拉电阻;不加就没有输出电流; 其次 C1要不要 ...

为什么温度 达到后, VGS电压还有4.5V,不能完全关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运放 一个是比较器; 如果换比较器, 7脚的输出端要加上拉电阻;不加就没有输出电流; 其次 C1要不要 ...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加热一下,温度到,停止加热,温度下降,又加热一下,入如此往复。这是电烙铁很常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