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串口打印DHT11温湿度数据显示乱码

楼主:
芯片是STC89C52RC,在csdn等地方试了很多人的代码都不成功,所以来求助各位大佬,我想把dht11采集到的温湿度打印到串口上。
在Keil5点击build以后,烧录到单片机上,打开串口打印的都是“?借鉴的main.c代码:DHT11温湿度传感器连接51单片机打印到串口_dht11与51单片机怎么连接-CSDN博客
main.c
#include <at89c51RC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

void initSBUF()        //设定定时器1,用于串口中断
{
        TMOD=0x20;        //设定T1定时器工作方式2
        TH1=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
        TL1=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
        TR1=1;                        //启动T1定时器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SM0=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SM1=1;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char code Ready_dat[13]="\tReady OK!\n";
     uchar i;
     initSBUF(); //串口初始化
        //每次使用printf函数TI要先置1
         ES=0;
         for(i=0 ;i<13 ;i++)        //修改输出的字符数量
         {
                SBUF=Ready_dat[i];
                while(!TI);
                TI=0;
         }

   while(1)
   {
       DHT11_delay_ms(45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HT11_receive();
           ES=0;
           for(i=0 ;i<9 ;i++)        //修改输出的字符数量
           {
          SBUF=rec_dat[i];
          while(!TI);
          TI=0;
          }

         for(i=0 ;i<13 ;i++)        //修改输出的字符数量
         {
                SBUF=Ready_dat[i];
                while(!TI);
                TI=0;
         }
   }
}

intrins.h
#ifndef __INTRINS_H__
#define __INTRINS_H__

extern void          _nop_     (void);
extern bit           _testbit_ (bit);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r_    (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n);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r_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char n);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r_    (unsigned long val, unsigned char n);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l_    (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n);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l_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char n);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l_    (unsigned long val, unsigned char n);
extern unsigned char _chkfloat_(float);
extern void          _push_    (unsigned char _sfr);
extern void          _pop_     (unsigned char _sfr);

#endif

下载

Keil界面

Keil界面

下载

实物接线

实物接线

串口助手

串口助手

压缩包里是所有代码文件

网友A(2025-03-03):
楼主把串口中断打开了,串口中断的入口函数去哪了?
另外把 intrins.h 等Keil自带的头文件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指令在Keil内部。

网友B:
你讲仿真调试平台软件串口波特率设置为9600试一试呢?是不是波特率两边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C:
你第一次使用串口吗,之前有没有串口发送正常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第一次使用串口吗,之前有没有串口发送正常的程序

之前有用过串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讲仿真调试平台软件串口波特率设置为9600试一试呢?是不是波特率两边不一致导致的

看“打开串口”右上角波特率那里我调的就是96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串口中断打开了,串口中断的入口函数去哪了?
另外把 intrins.h 等Keil自带的头文件贴出来没有任何意 ...

没有串口中断的入口函数,应该没有关系吧,我把串口中断关闭了以后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用过串口

你为什么不把你好用的串口程序和DHT11读取程序结合一下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用过串口

你抄的这个程序PCON寄存器没有设置啊

网友E:
用Hex模式看看接收到的是啥数据,再分析。
如果只有一个字节,说明串口中断有问题,比如没开中断或中断函数出错等,
如果有很多字节的数据,那就要对着ASCII码表分析数据了,波特率不对或中
断函数有问题没有按顺序发送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