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移植到各类8位,16位,32位单片机的软件定时器模块

楼主(2025-03-02):
单片机RAM较小不适合移植比如FreeRTOS情况下,光靠MCU自身的硬件定时器难以实现各类有时间切换的任务。
各代码托管平台也有不少在裸机下模拟软件定时器的优秀开源代码,在参考了其他开发者的代码后,结合我个人实际需求,编写出一个移植简单,不涉及链表和动态内存的软件定时器。本定时器使用静态内存方式建立软件定时器,定时器数量可根据需要自定义。

代码附上,欢迎大家测试。有任何使用问题在贴子下方留言交流。先占个坑。
soft_timer.h
#ifndef ___SOFT_TIMER_H
#define ___SOFT_TIMER_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define TIME_NUM        256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set_time;
        uint16_t cur_time;
        uint8_t  start_bit:1;        uint8_t  time_up:1;
        uint8_t  cb_bit:1;
} SOFT_TIMER;

typedef void (*callback_func)();

extern SOFT_TIMER sptime[TIME_NUM];

void soft_timer_enab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
void soft_timer_disble(uint16_t timenum);
void soft_timer_process();

void soft_timer_sing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void soft_timer_cyc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endif

soft_timer.c
/**
******************************************************************************
* 文件名程: soft_timer.c
* 作    者: 东莞邓凯哥---
* 功    能: 软件定时器
* 硬    件: PY32F403C_KFB_V0.1
* 说明:
* 软件版本 V1.0.1(2025/2/22 9:02)
******************************************************************************
**/
#include "soft_timer.h"

SOFT_TIMER sptime[TIME_NUM];
/******************************************************************************
**函数信息 : soft_timer_enab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
**功能描述 :使能软件定时器
**输入参数 :timenum 定时器编号0-255,delay 延时时间1-65535ms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无
******************************************************************************/
void soft_timer_enab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
{
        sptime[timenum].start_bit = 1;
        sptime[timenum].set_time = delay;
        if( timenum < TIME_NUM )
        {
                if(sptime[timenum].cur_time < sptime[timenum].set_time)
                {
                        sptime[timenum].time_up = 0;
                }else{
                        sptime[timenum].time_up = 1;
                }
        }
}
/******************************************************************************
**函数信息 : soft_timer_disble(uint16_t timenum)
**功能描述 :关闭软件定时器
**输入参数 :timenum 定时器编号0-255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无
******************************************************************************/
void soft_timer_disble(uint16_t timenum)
{
        if( timenum < TIME_NUM )
        {
                sptime[timenum].cur_time = 0;
                sptime[timenum].time_up = 0;
                sptime[timenum].start_bit = 0;
                sptime[timenum].cb_bit = 0;
        }
}
/******************************************************************************
**函数信息 : soft_timer_process(void)
**功能描述 :软件定时器循环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在SysTick_Handler 1ms中断调用
******************************************************************************/
void soft_timer_process(void)
{
        uint16_t timenum;
        for(timenum =0; timenum < TIME_NUM; timenum++)
        {
                if( sptime[timenum].start_bit)
                {
                        if( sptime[timenum].cur_time < sptime[timenum].set_time )
                        {
                                sptime[timenum].cur_time ++;
                        }
                }
        }
}

/******************************************************************************
**函数信息 : soft_timer_sing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功能描述 :软件定时器单次执行
**输入参数 :timenum 定时器编号,delay 延时时间,callback 回调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时间计时到达后,执行一次回调函数
******************************************************************************/
void soft_timer_sing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
        soft_timer_enable(timenum,delay);
        if( sptime[timenum].time_up)
        {
                if(sptime[timenum].cb_bit == 0)
                {
                        callback();
                        sptime[timenum].cb_bit = 1;
                }
        }
}

/******************************************************************************
**函数信息 : soft_timer_cyc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功能描述 :软件定时器循环执行
**输入参数 :timenum 定时器编号,delay 延时时间,callback 回调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时间计时到达后,重复执行回调函数
******************************************************************************/
void soft_timer_cyc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
        soft_timer_enable(timenum,delay);
        if( sptime[timenum].time_up)
        {
                callback();
                sptime[timenum].cur_time = 0;
        }
}

移植说明:
1.在SysTick_Handler中断里添加soft_timer_process();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oft_timer_process();
}

2.在main()函数while循环中调用
void soft_timer_sing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void soft_timer_cycle(uint16_t timenum,uint16_t delay,callback_func callback);

示例:
void timer1_printf()
{
        printf("timer1 time up\r");
}

void timer2_printf()
{
        printf("timer2 once\r");
}

while (1)
{
        soft_timer_cycle(1,1000,timer1_printf);//循环执行定时器,不断打印timer1 time up
        soft_timer_single(2,500,timer2_printf);//单次执行定时器,只打印一次timer2 once
}
gitee仓库地址:https://gitee.com/ki888/soft_timer

网友A(2025-04-25):
没必要用两个函数,直接用一个参数输入来决定是用单次还是周期,参数值用枚举类型的宏定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