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AC220通断电路

楼主:
当L1火线供电后,FENGJI_EN端为低电平,用万用表测量CN3连接器的1和2引脚  可以测到220v    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A(2025-03-03):
控制可控硅应该使用MOC30xx系列专用光耦,不应该使用固态继电器。没有负载你只能测到漏电。

网友B:
CN3接有负载

网友C:
当CN3连接器的1和2引脚接正常负载就不会有此“异常”。

网友D:
FENGJI_EN端为低电平,三极管不通,光耦不通,电就从R41这条路走了吧

网友E:
R41  C58回路存在 可控硅不导通也是可以测到电压

网友F:
接上负载试试

网友G:
你确认下这个220Vac电压是否能带起负载?是不是就是一个虚电压。

网友H:
是由于TRIAC存在漏电流,同时与其并联有RC电路也会有电流,所以万用表测试时会显示220V。

网友I:
测量可控硅是不是导通了.如果导通了,那你是带负载测量的,可控硅一直处于触发状态.双向可控硅触发后并不会随触发端状态改变,而只由阳极与负极的电压与电流大小控制.所以如果你是带载测量,可控硅触发一次后,那可控硅就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J:
这是另一路  控制加热器的电路

网友J:
RC阻容传过来的220v对电路的影响

这是另一个驱动电路,TIM3CH4端给低电平,测CN4连接器1和6端可以测到220电压,没有连接负载,觉得不对,将R ...

这是另一个驱动电路,TIM3CH4端给低电平,测CN4连接器1和6端可以测到220电压,没有连接负载,觉得不对,将R ...

网友J:
引用 网友E:
R41  C58回路存在 可控硅不导通也是可以测到电压

那这个电压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K:
如果是接了负载就是可控硅已经导通或击穿,没有接负载就是通过R41,C58形成的虚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J:
RC阻容传过来的220v对电路的影响

对电路没有影响,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网友L:
R56与C61会形成交流通路,要想无电压只能干掉这两,然后在1/3与1/6之间并100K~1M电阻或接负载就可以实现0电压。并电阻是防止可控硅这边因为负载悬空,而可控硅漏电流导致还有残压。

网友M:
浮压,接上负载就消失

网友J: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L和N之间出现的可以测量到的220v不能带负载,就是大家说的虚电或者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