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远程控制

楼主(2025-03-03):
系统主控是51的,想实现wifi连接,使用手机APP远程监测和修改51系统的设置,请教方法和学习的步骤?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1、学习WiFi模块的使用
2、学习如何连接onenet等物联网云平台
3、学习手机app编程
4、如果是通过局域网的,则只需要学习WiFi模块建立一个tcp服务器,手机启动换一个tcp client连接到WiFi模块的服务器就可以了,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B:
重点不在单片机,单片机的程序只是做匹配,重点在你用的WIFI模块,看清楚WIFI模块的输入输出功能,APP配置能够达到的效果,需要单片机实现的功能如果满足就可以在单片机上写程序匹配,实际与使用18B20进行数据传输没有大的不同,只是传输方式较复杂罢了

网友C:
1.wifi模块可以选用ESP8266,串口通讯,AT指令

网友C:
1.wifi模块可以选择esp8266,串口通讯,AT指令
2.选一个物联网平台,可以用阿里云
3.大概学习一下MQTT协议,esp8266固件可以直接支持mqtt协议上云
4.直接用阿里云的APP即可实现监测单片机上送的数据和下发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