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的SPI转CAN电路设计

楼主(2025-03-03):
需要将RK3399的SPI扩展成CAN口,使用了MCP2515芯片和TJA1050T芯片,但遇到了电平转换问题。RK3399的SPI脚是1.8V,这两个芯片是5V供电,如何设计电平转换电路呢

网友A:
MAX3390E或者TXS0108类似的电压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3390E或者TXS0108类似的电压转换器

可以给个参考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