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下单片机组成的RTC时钟

楼主(2025-03-03):
有没有大神发一个STC152408AS和DS1302组成的RTC时钟程序和电路图,想学习一下感觉无处下手。

网友A:
DS1302的例程网上太多了以至于这个芯片假货比真的多。

网友:
DS1302的例程网上太多了以至于这个假货比真的多。

打算WIFI对时,只要能走时就行。
网上的大多是独立的程序,没有与电路联合起来,初学者很费劲。

网友B:
选择一个有RTC功能的单片机直接玩,配上32k晶振就是标准的RTC了,干嘛还要再加一个1302?
比如Ai8H系列,官方有例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WIFI对时,只要能走时就行。
网上的大多是独立的程序,没有与电路联合起来,初学者很费劲。

DS1302 和 单片机 连接的一共就 三个脚  IO, SCLK, CE,网上例程基本会在  程序开头用 sbit 定义这三个引脚,看起来有什么费劲的? 无非就是 IO 可能需要上拉,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连接串口,用串口通信就没有必要上拉。看你单片机串口资源是不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一个有RTC功能的单片机直接玩,配上32k晶振就是标准的RTC了,干嘛还要再加一个1302?
比如Ai8H系列, ...

小白刚开始学习,好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1302 和 单片机 连接的一共就 三个脚  IO, SCLK, CE,网上例程基本会在  程序开头用 sbit 定义这三个引 ...

网上看用HC138与HC245驱动,感觉用的IC有点多。
TM1340似乎可以直接驱动,不过不懂。

网友D:
如果是刚入门,就用单片机的IO串联电阻直接驱动数码管来进行显示
DS1302三根要全部加上拉电阻
本论坛有很多DS1302的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尽量不用138或者595之类芯片来驱动,倒不是说它不好,只是刚入门,尽量先把入门的东西学好,然后再进阶学更深的东西

网友E:
STC152408AS ?
本坛内搜索1302就可以,一般程例都可以上STC的芯片,最多调下延时或端口。
某一个宝上便宜的1302精度都呵呵,建议8205拆机货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刚入门,就用单片机的IO串联电阻直接驱动数码管来进行显示
DS1302三根要全部加上拉电阻
本论坛有很 ...

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152408AS ?
本坛内搜索1302就可以,一般程例都可以上STC的芯片,最多调下延时或端口。
某一个宝上便宜 ...

8025T据说很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8025T据说很不错。

确实不错,日误差基本上在一秒能内。。拆机旧货的也便宜。3毛钱不到。。与1302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