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问题,放电时到20就关机

楼主(2025-03-03):
充电时,从0到80时间正常,80 到100充的很快 ,放电时,到20就关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芯内阻变大了,就是电芯老化了,该换了。

网友B:
好像部分hw手机就是这样,电池不良时就会这样,但有的就算电池老化很严重了依旧不会。

网友C:
充电芯片现在都是通过分压检测电压值对比电量是否足够,当电池内阻变大时,检测电路会同比降低,也就是电池实际未满电,但检测电路判断为满电状态了.实际检测电量就在20%-100%之间,也就是说当电量显示20%时,实际电量已经接近零,当然就会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芯内阻变大了,就是电芯老化了,该换了。

严重同意。换个电芯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芯内阻变大了,就是电芯老化了,该换了。

不同意这个说法,如果早十年前手机正常,近几年手机不正常,我的NEX用6年+,原厂的三块电池都能可靠地放到1%才保护关机。现在装的副厂电池一年多了有点不太行大概5%左右很快关机。

网友F:
楼主换手机了吗,一加ACE3真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