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层板 焊盘容易脱落,设计上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楼主(2025-03-04):
为什么单层板 焊接时,焊盘容易脱落,设计上有什么办法避免吗

网友A:
加泪滴,铺铜,打散热孔

网友B:
因为仅仅是一个铜环粘在板子上,而不是像双层两边的铜环通过中间的孔连接,类似于一卷焊锡丝中间的线盘一样。

网友C:
只有早期的有些单层电路板才会出现焊盘容易脱落,不是占多数,而且很多的时候是焊接的问题,怪不到电路板的身上。
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如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加大焊盘使用泪滴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大的元器件,可以用上空心铜铆钉,早期的电路板也是这样设计的,其它的就没招了。

网友D:
要从两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加大焊盘面积和其连接的铜皮的面积(越大越好),
再就是提高你的焊接水平,更快速的拆和焊。

网友E:
没有办法,首先是结构上的劣势,然后单板本身就是定位便宜的产物,工厂也不会去优化胶水

网友F:
设计上如果空间足够可以考虑增大焊盘面积,或者做成十字焊盘,增大铜箔与基板连接强度.

网友G:
单层板 焊接时,焊盘容易脱落的主要原因是电路板质量差,电木PCB的质量最差,焊接个两三次焊盘就会脱落,我用过质量最好的玻璃纤维板手工制作的PCB,电烙铁连续加热一分钟焊盘都不会脱落,我现在用质量一般的环氧树脂板做PCB,一般焊接焊盘不容易脱落,设计上尽量加大焊盘面积和补泪滴焊盘可以增加焊盘强度,接插件、直立元件之类容易主动和被动用力的元件焊盘可以补泪滴,不受力的元件焊盘不用补泪滴。

网友H:
对于材质差的单层板, 尽量做大焊盘, 线路尽量做粗, 减少焊接次数, 降低焊接温度, 减少焊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