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中文注释都左旋90度怎么处理?

楼主(2025-03-04):
如图,keil中,中文注释都左旋90度怎么处理?

网友A:
改字体,不要选前面带“@”符号的字体

网友B:
工具栏右边的小扳手点一下,然后点color & font  ,  左侧列表选editor C files  ,右边font下拉列表选前边不带@的字体,点下边的OK ,试下

网友C:
你使用了还@的字体.
进入设置选项卡->colors &fonts 里面的FONT右边选择不带@的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D:
设置一下行注释的字体,估计你的注释使用了带@的字体,在edit-configuration-colorfont,选择 c/c++,linecomment,选font,然后换个字体

网友E:
zhey这样挺好的,治疗、预防颈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