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一个问题,关于MOS管的电流耐受

楼主(2025-03-04):
比如一个100V,200A的MOS管。我们控制他导通时间5毫秒左右,这段时间其电流可能大大超过200A,电源12V。有10万微法的电容储能。会损坏MOS吗?频率大概是2秒钟一次5MS。这个时间有可能变10MS。或者5MS导通,200MS截止,再5MS导通,就是连续两次导通。

网友A:
大功率MOS管通常有额定电流和脉冲电流,后者倍于前者。实际电路不倾向按极限参数设计,必须留有足够冗余。常见的大电流MOS开关电路使用多管并联。MOS管多管并联有自均流特性,一般不必加均流电阻。

网友B:
只要是超过了MOS管规格书上的参数,会!
沙发已经给出了正确的方法

网友C:
mos管都有一个最大承受脉冲电流,你可以看你选择的mos管的规格书,里面一般都会写Ids能承受的最大脉冲电流是多少和最长承受时间

网友D:
不就是12V的电源吗?干嘛要用100V的MOS管,改用40V360A的,
差不多的价格,但允许的电流却是2倍,导通电阻只有一半,发热
更少,更安全。

网友E:
会坏,这个200A的参数就是瞬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