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示屏,不是点阵屏,也不是数码管,也不是液晶屏,就是一些贴片LED排列,LED...

楼主:
这种显示屏,不是点阵屏,也不是数码管,也不是液晶屏,就是一些贴片LED排列,LED正面放在结构件的地方填充了一层透明的类似于透明水晶胶的物质固化。但是不清楚是什么工艺,有清楚这种显示屏工艺的不?主要是填充那层胶和LED怎么形成一个字母?LED排列,并没有显示看起来是”8“字

网友A(2025-03-05):
这是LED彩屏,属于段码屏。其字符、图形和数码的颜色固定。每一个笔段由一个(大笔段由几个)LED点亮。多为特定产品定制,没有通用性。开模费用高于液晶屏,单品费用低于液晶屏。

网友B:
就是定做的数码管,你可以买个数码管拆开看看

网友C:
就是把不显示的加一层黑色,让它不透光,透光部分就是要显示的部分,其实LED灯排列就是按照数码段排列的,看我的图,红色影子就是透光部分,其余部分就是不透光部分.

网友D:
你了解一下“段码屏”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不显示的加一层黑色,让它不透光,透光部分就是要显示的部分,其实LED灯排列就是按照数码段排列的, ...

非常感谢

网友F(2025-06-11):
没见过计算器吗,那种就是段码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