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规则设置含义

楼主(2025-03-04):
1.AD19 铺铜规则这里有三个选项,上面那两个什么含义?一直没用到。
2.DR规则设置这里有三个规则,有优先级不?而且这规则没有添加网络,“INPOLY”是铺铜的含义?

3.另外一个PCB文件 规则是这样设置的,有好多规则,但是设置了不同的网络,和第二点的设置有哪些区别?

AD19 铺铜规则这里有三个选项,上面那两个什么含义,一直没用到。

AD19 铺铜规则这里有三个选项,上面那两个什么含义,一直没用到。.png

另外一个PCB文件 规则是这样设置的,有好多规则,

另外一个PCB文件 规则是这样设置的,有好多规则,但是设置了不同的网络.png

网友A:
问题1:前2 个规则选项,分别是内电层的连接方式和安全间距,第3个是铺铜时的选项,按道理,内电层也是铺铜,只不过内电层大多是负片,所以要分开设规则。
问题2:所有同类项下平行规则之间都可以设优先级的。没错,INPOLY在这里就是铺铜的意思。
问题3:前一个规则是一大堆网络同等关系,彼此间不能设优先级,后一个规则是把众多网络单独设规则,可以设成369级的优先了。不嫌麻烦的话,后一个明显优于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前2 个规则选项,分别是内电层的连接方式和安全间距,第3个是铺铜时的选项,按道理,内电层也是铺铜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AD19通常指Altium Designer 19,是一款由Altium公司开发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它主要用于印刷电路板(PCB)的设计、开发和验证,涵盖了电路原理图设计、PCB布局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等多种功能,广泛应用于电子工程领域,帮助工程师实现从电路设计概念到实际物理电路板制造的整个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