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5pin的 A座是否支持PD快充?PD是需要6个脚,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CC2,和...

楼主(2025-03-04):
这种5pin的 A座是否支持PD快充?PD是需要6个脚,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CC2,和4pin的A座有哪些区别
这种5pin的 A座是否支持PD快充?PD是需要6个脚,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CC2,和4pi.png

网友A:
6pins 是typec的,还要pd驱动

网友B:
实际快充只要5个引脚,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或CC2,只不过因为TYPE-C是支持正反插的,所以正插时用CC1,反插时用CC2,其实都只用一个.所以转成USBA接口的话,没有正反接,5个引脚可以满足快充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快充只要5个引脚,电源正负,数据正负,CC1或CC2,只不过因为TYPE-C是支持正反插的,所以正插时用CC1,反插时 ...

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