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bldc电调反电动势检测的电容大小更换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5-03-04):
bldc的反电动势检测用了103的电容调速大了电机会抽搐不能稳定运行,增大电容可以,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用反电动势来做换相逻辑吧,如果PWM占空比100%那么不加电容也没事,但凡占空比不是100%那么反电动势会有一大堆毛刺需要滤波才行。

网友B:
这是软件的问题
电容用得太大了,相位就不那么准了,过零点为有偏差的
电容太小了,毛刺太多
但你这个103肯定是可以的了,超过这个电容只是说转得稳定而已,过零点检测不一定是对的
不管你是用比较器还是ADC检测过零点,软件一定是要滤波的,你先看你滤波的代码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反电动势来做换相逻辑吧,如果PWM占空比100%那么不加电容也没事,但凡占空比不是100%那么反电动势会 ...

是做换向逻辑检测的,大佬说的pwm占空比是指油门最大吗,但是我用电位器调速,电位器调速时从低速到高速过程中,电容值小的滤波只要电位器调到一定位置,在往上调电机就一直抽搐不正常,换个电容值大10倍的怎么调电位器都能正常,真是滤波引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做换向逻辑检测的,大佬说的pwm占空比是指油门最大吗,但是我用电位器调速,电位器调速时从低速到高速 ...

是的,你可以试试把油门开到最大,此时的反向电动势波形没有毛刺是最理想的情况

网友C:
电容用于滤除PWM造成的毛刺干扰,但是用得太大则RC常数太大会导致高速时过0检测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处理,这进入闭环环节了

你这是电调还是自己画的PCB?
过零检测是比较器还是ADC过零检测?
如果是电调,那就只是PWM调油门而已
如果是自己的PCB那就要过零检测和滤波
但你这代码,我看不出过零检测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