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台灯开关怎么接线?(没见过)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1-2-3有实体引脚,4-5-6空脚,“P“是干什么的?

网友A(2025-03-05):
应该和这个类似

网友B:
P应该是辅助固定的,电气上没有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一下开关两个状态都是哪两个脚导通就行了

网友A:
我找了一个类似的手电筒开关,图片无法上传,按多次开关,导通的顺序依次是1-P;2-P;3-P;OFF。

网友A:
这个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一个类似的手电筒开关,图片无法上传,按多次开关,导通的顺序依次是1-P;2-P;3-P;OFF。

谢谢你的解答!从电路板上看很可能是您说的那样(开关坏了很难测量出规律)。P端和220V直连,整流桥出来的直流直接和负载LED连接了

网友E:
这是完全不动脑筋的啊,很明显P是公共端,要不就没有回路了,总不能绕过P,1和2或者2和3通,这说得过去吗?明显就是串104、串224、直通三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完全不动脑筋的啊,很明显P是公共端,要不就没有回路了,总不能绕过P,1和2或者2和3通,这说得过去吗? ...

完全正确!开关坏了,不好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完全不动脑筋的啊,很明显P是公共端,要不就没有回路了,总不能绕过P,1和2或者2和3通,这说得过去吗? ...

你写的字多,我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