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设5A以上大电流档有意义吗?

楼主(2025-03-05):
换挡开关的接触电阻,分流电阻,表笔引线电阻总计可达0,5Ω或以上。如果有5A电流将会有2,5V压降!这将会附加很大的测量误差。尤其是低压大电流电路。

网友A:
万用表直流电流档,里面就只经过一个精密的康铜丝做取样电流不会经过其他元件 所以你考虑的这些情况是不存在的

网友B:
用专门的表笔就行了,标配的表笔电流不够。

网友C:
那是你的表笔电阻太大了,跟内部采样没关系,你使用低阻表笔就可以了。

网友D:
常见的MF47的10A档里面采样电阻丝是25毫欧的,满量程是0.25伏,
我自己用的表棒单根电阻11毫欧,加起来满量程压降0.5伏左右。

表棒电阻的变化不会使万用表的误差增大,你研究一下万用表里面的
结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直流电流档,里面就只经过一个精密的康铜丝做取样电流不会经过其他元件 所以你考虑的这些情况 ...

有些表的转换开关的接触电阻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的表笔电阻太大了,跟内部采样没关系,你使用低阻表笔就可以了。

MF47表5A档的分流电阻60毫欧,压降0.3V(还没考虑表笔电压降)。这在低压大电流电路中是个不小的电压降,电流表串入电路中见笑了原来电流是必然的,要考虑的。

网友E:
低档表要拿来当高档表使用没话说,高压大电流就不能用了吗?有总比没有的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表的转换开关的接触电阻也不小

那种表的大电流档是过转换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表的大电流档是过转换开关的?

500毫安档是经过换挡开关的,5A档不经过换挡开关,但是500毫安挡的分流电阻,换挡开关接触电阻,表笔电阻甚至可达1Ω以上!把它串入电路中测量电流误差较大了。

网友F:
有,表示此表功能强大;
有意义,是可能用到且对精度要求和购买价格感觉都合适。
毕竟,在仅有指针万用表时,5A或以上电流测量都是有需求的。

网友G:
量测5A电流, 很多情况下不要太高精度, 5a指针式万用表就能满足要求, 毕竟高精度高电流的量测工具价格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