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冉串口中断函数参数位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5-03-05):
  PY32F030串口中断异常,函数不匹配,知道的说一下,感谢!

网友A:
你看下报错函数的原型声明(prototype declaration)就不知道了吗?

网友B:
main.c前几行应该有一个UART_HandleTypeDef的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in.c前几行应该有一个UART_HandleTypeDef的全局变量

句柄改不了,函数手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in.c前几行应该有一个UART_HandleTypeDef的全局变量

没有,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句柄改不了,函数手册没有

不可能没有,你看你在顶楼贴图里面第124行不就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