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提高充电速度的理解

楼主(2025-03-05):
所有的快充包括PD充电功率都是指的TYPEC端输入的功率,并不是受电端负载的功率,不是电池端的充电功率,那好比输入端大功率140W是打水管,受电端是小的水龙头。水龙头类比于电池端的充电功率,既然小水龙头决定了水流的速度,那不管TYPEC端是多大的功率,按理水龙头的大水流速度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输入端水管大就会导致水龙头的水流大。那TYPEC快充是如何提高充电速度的呢

网友A:
快充并不是说任何锂电池都能实现的.能实现快充的手机是从充电器,到手机主板再到锂电池这样的一套系统实现的快充功能.也就是说,在这一套系统中,你比喻中的小水龙头是已经足够支持协议高功率充电的.而没有快充功能的手机,电池是否能够快充那就要看电池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并不是说任何锂电池都能实现的.能实现快充的手机是从充电器,到手机主板再到锂电池这样的一套系统实现的 ...

我的意思是小水龙头是不支持PD  怎么实现快充

网友B:
快充技术是一种通过优化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等参数,从而显著提高设备充电速度的技术。以下是对快充提高充电速度的详细理解:  ### 1. **快充的原理** 快充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充电的电流和电压模式。传统充电通常采用较低的电流(如5V/1A),充电速度较慢。而快充技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加速: - **提高充电电压**:例如,将充电电压从5V提升到9V、12V甚至更高,同时适当调整电流,使充电功率(功率 = 电压 × 电流)大幅增加。例如,从5V/1A(5W)提升到9V/2A(18W)。 - **提高充电电流**: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充电电流也能提升功率。例如,从1A提升到3A或更高。 - **动态调整**:一些快充协议(如高通的Quick Charge、OPPO的VOOC闪充)会根据设备的充电状态动态调整电压和电流,以确保充电速度最大化且安全。  ### 2. **快充的实现方式** 快充的实现需要硬件和软件的协同配合: - **充电器和线材**:快充需要支持高电压或高电流的充电器和线材。例如,支持USB Power Delivery(PD)协议的充电器和线材可以实现多种电压和电流组合。 - **设备支持**:设备内部的电池管理系统(BMS)和芯片必须支持快充协议,以确保能够安全地接收高功率充电。 - **协议兼容性**:不同的快充技术有各自的协议,如高通的QC、OPPO的VOOC、华为的SCP等。设备和充电器必须支持相同的协议才能实现快充。  ### 3. **快充的优势** - **节省时间**:快充可以在短时间内为设备充入大量电量。例如,支持快充的手机可以在15分钟内充入50%甚至更多的电量,大大减少了等待时间。 - **提高用户体验**:用户无需长时间等待设备充电,可以更灵活地使用设备,尤其适合紧急情况或频繁使用设备的场景。 - **减少电量焦虑**:快速充电让用户更放心地使用设备,即使电量不足,也能在短时间内恢复电量。  ### 4. **快充的限制和注意事项** - **安全性**:高功率充电会带来更高的热量,因此快充技术需要严格的安全机制,如过热保护、过压保护等,以防止设备损坏或安全隐患。 - **电池寿命**:虽然现代快充技术已经优化了充电曲线,但频繁的高功率充电可能对电池寿命有一定影响。不过,这种影响通常在合理使用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 - **兼容性问题**:不同品牌的快充协议可能不兼容,用户需要确保充电器和设备支持相同的快充协议,否则可能无法实现快充。  ### 5. **快充的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进步,快充功率不断提升。例如,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支持100W、200W甚至更高的快充技术。同时,无线快充也在逐渐普及,虽然其功率相对较低,但提供了更便捷的充电体验。  总之,快充技术通过优化充电参数和协议,显著提高了设备的充电速度,为用户带来了更高效、更便捷的充电体验。

网友C:
不错,如果手机充电部分不支持快充条件,用快充充电器也没用,图片说明很清楚了。

网友D:
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先决条件,快充是先做握手识别,确保充电头有足够的功率后,再进行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