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内GS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

楼主:
数据手册里没有介绍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和功率

网友A(2025-03-05):
你贴的图表格,从下面往上数第亖行是个啥?

网友B:
Vgs电压,正负30V,就与那个稳压管参数有关。

网友C:
这不是稳压二极管,这是内置的ESD静电二极管,看规格书有ESD静电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