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要如何驱动WS2811

楼主(2025-03-05):
使用的是2T51单片机PWM的时钟源为48MHz,请教各位大佬如何通过PWM写时序去驱动?

楼主:
这样写是控制不了WS2811的吗

网友A:
这个芯片跟PWM是没什么关系的,亮度是由写入的数据决定的

网友B:
用PWM驱动WS2811需要用PWM溢出中断
在中断内更新下一个PWM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WM驱动WS2811需要用PWM溢出中断
在中断内更新下一个PWM的占空比

void WS_Set1(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EA = 1;
    for(i = 0; i < 24; i++)
    {
        if(0x800000 == (dat & 0x800000) )
                WPWM_OUT_SET(42);//48MHz:1码,高电平920ns,低电平320ns
        else
                WPWM_OUT_SET(12);//48MHz:0码,高电平320ns,低电平920ns
        dat <<= 1;
    }
}
我想了解一下我这样写有什么问题,是因为这样写PWM的0、1码切换过于慢,所以要用PWM溢出中断来切换0、1码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WM驱动WS2811需要用PWM溢出中断
在中断内更新下一个PWM的占空比

void WS_Set1(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24; i++)
    {
        if(0x800000 == (dat & 0x800000) )
        {
               WPWM_OUT_SET(42);//48MHz:1码,高电平920ns,低电平320ns
        }
        else
        {
                WPWM_OUT_SET(12);//48MHz:0码,高电平320ns,低电平920ns
        }
        dat <<= 1;
    }
}
请问这样写切换0、1码和用PWM溢出中断切换0、1码有什么区别?
是因为这样写导致0、1码切换过慢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WS_Set1(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24; i++)

STC的PWMM频率是不能设置的!它只能是时钟的多少分之一的分频
就算是有能设置的型号,320nS就是0.32uS,那就是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每0.32uS的时间就进入中断一次,用来处理下一个字节
系统几乎没有时间去做其它的事了,没有人这么干的

网友C:
一个周期造一个bit,可以先送几个周期,确保数据是你想要的,再进行下一步,一般要配合dma

网友D:
你好,我这边是WS2811的原厂家,有关时序控制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源代码,教你控制WS2811

网友E(2025-04-04):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这边是WS2811的原厂家,有关时序控制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源代码,教你控 ...

我也想要资料,文档即可,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这边是WS2811的原厂家,有关时序控制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源代码,教你控 ...

你好,我也想要资料,谢谢!

网友G:
用SPI模拟,不要用PWM

网友H:
要控制每一个脉冲的时间,这并不省事,如果本身程序有很多事情做,可以考虑再挂一块单片机专门做这个事

网友I:
我用STC的AI8051U驱动WS2812,用PWM或SPI都可以,DMA传输,不耗CPU时间,一次传输最多2700个灯。

网友J(2025-05-05):
引用 网友I:
我用STC的AI8051U驱动WS2812,用PWM或SPI都可以,DMA传输,不耗CPU时间,一次传输最多2700个灯。

能发程序上来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