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NPN三极管控制PLC如何改成PNP控制

楼主:
图①:

图②:

P3~P5为+5V单片机输出引脚,图①为NPN控制,现需要改成PNP控制,图②是否正确?若不正确要怎么修改?PLC(COM端为+6~36V)

网友A(2025-03-06):
直接这样就完事了,光耦随便找个就行,R2是5.1K;LED和R3模拟的PLC内部电路不用管

网友B:
电路有错,因不共地的原因,方法就是把电路中的NPN换成光耦即可。

网友C:
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C:
参考一下

网友A:
1、图二的NPN三极管的发射极接GND
2、PNP三极管的基极需要限流电阻
3、COM端的电源需要和单片机共地,也就是6V~36V这个电源的GND需要和单片机的GND连一块,如果找不到COM的GND在哪还是用继电器或者光耦吧

网友D:
图2不正确,建议Q4,Q6,Q7用光耦取代,Q8,Q9,Q10基级加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错,因不共地的原因,方法就是把电路中的NPN换成光耦即可。

嗯,不共地,光耦要什么型号的,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错,因不共地的原因,方法就是把电路中的NPN换成光耦即可。

NPN换成光耦也不行,目的是需要把PNP的基极电流流到COM的GND上去,把PNP的基极和它的集电极接一块是无法打开PNP的,找不到COM的GND还不如直接用一个光耦把COM和相应的OUT连一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图二的NPN三极管的发射极接GND
2、PNP三极管的基极需要限流电阻
3、COM端的电源需要和单片机共地,也 ...

PLC和单片机不共地。用继电器会不会对PLC有干扰,光耦有没推荐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