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第一行出现白方块

楼主:
代码仿真没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NRF24L01 引脚定义
sbit CE = P3^7;
sbit CSN = P3^2;
sbit SCK = P3^6;
sbit MOSI = P3^3;
sbit MISO = P3^5;
sbit IRQ = P3^4;

// MLX90614 引脚定义
sbit SCL = P1^3;
sbit SDA = P1^2;

// LCD1602 引脚定义
sbit RS = P0^6;
sbit RW = P0^5;
sbit E = P0^7;
#define DataPort P2;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68;j++);
}

// NRF24L01 写寄存器
void NRF24L01_Write_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CSN = 0;
    SCK = 0;
    // 发送寄存器地址
    for (i = 0; i < 8; i++) {
        MOSI = (reg & 0x80) >> 7;
        SCK = 1;
        SCK = 0;
        reg <<= 1;
    }
    // 发送数据
    for (i = 0; i < 8; i++) {
        MOSI = (value & 0x80) >> 7;
        SCK = 1;
        SCK = 0;
        value <<= 1;
    }
    CSN = 1;
}

// NRF24L01 初始化
void NRF24L01_Init() {
    CE = 0;
    CSN = 1;
    SCK = 0;
    // 配置相关寄存器,如工作模式等
    NRF24L01_Write_Reg(0x00, 0x0E);
    NRF24L01_Write_Reg(0x01, 0x03);
    NRF24L01_Write_Reg(0x02, 0x01);
    NRF24L01_Write_Reg(0x03, 0x00);
    NRF24L01_Write_Reg(0x04, 0x00);
    NRF24L01_Write_Reg(0x05, 0x02);
    NRF24L01_Write_Reg(0x06, 0x07);
    NRF24L01_Write_Reg(0x07, 0x70);
    NRF24L01_Write_Reg(0x0A, 0x34);
    NRF24L01_Write_Reg(0x0B, 0x43);
    NRF24L01_Write_Reg(0x10, 0x34);
    NRF24L01_Write_Reg(0x11, 0x02);
}

// I2C 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_nop_();
    SDA = 0;
    _nop_();
    SCL = 0;
}

// I2C 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_nop_();
    SDA = 1;
    _nop_();
}

// I2C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DA = (dat & 0x80) >> 7;
        SCL = 1;
        _nop_();
        SCL = 0;
        dat <<= 1;
    }
    // 等待应答
    SDA = 1;
    SCL = 1;
    _nop_();
    SCL = 0;
}

// I2C 接收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Byte()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SDA = 1;
    for (i = 0; i < 8; i++) {
        SCL = 1;
        dat <<= 1;
        dat |= SDA;
        SCL = 0;
    }
    return dat;
}

// MLX90614 读取温度
float MLX90614_Read_Temp() {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temperature;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B4);
    I2C_SendByte(0x07);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B5);
    temp = I2C_ReceiveByte();
    temp |= (I2C_ReceiveByte() << 8);
    I2C_Stop();
    temperature = (float)temp * 0.02 - 273.15;
    return temperature;
}

// NRF24L01 发送数据
void NRF24L01_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
    CE = 0;
    NRF24L01_Write_Reg(0x07, 0x7E);
    CSN = 0;
    // 发送命令
    for (i = 0; i < 8; i++) {
        MOSI = 0xA0 >> (7 - i);
        SCK = 1;
        SCK = 0;
    }
    // 发送数据
    for (i = 0; i < len; i++) {
        for (j = 0; j < 8; j++) {
            MOSI = (dat[i] & 0x80) >> 7;
            SCK = 1;
            SCK = 0;
            dat[i] <<= 1;
        }
    }
    CSN = 1;
    CE = 1;
    delay_ms(1);
    CE = 0;
}
// LCD1602 写命令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RS = 0;
    RW = 0;
    P2 = cmd;
        delay_ms(200);
    E = 1;
   delay_ms(5);
    E = 0;
    delay_ms(5);
}

//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_Cmd(0x38);
        delay_ms(25);
         LCD1602_Write_Cmd(0x38);
        delay_ms(25);
         LCD1602_Write_Cmd(0x38);
        delay_ms(25);
         LCD1602_Write_Cmd(0x38);
        LCD1602_Write_Cmd(0x08);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LCD1602_Write_Cmd(0x0C);
            delay_ms(200);

}
// LCD1602 写数据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 = 1;
    RW = 0;
        delay_ms(200);
    P2 = dat;
    E = 1;
     delay_ms(5);
    E = 0;
    delay_ms(5);
}

// LCD1602 显示字符串
void LCD1602_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addr = 0x80 + x;
    else
        addr = 0xC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
    while (*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a(*str);
        str++;
    }
}

// LCD1602 显示数字
void LCD1602_Display_Numbe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float num) {
    unsigned char str[10];
        sprintf(str, "wendu:%.2f", num);
    LCD1602_Display_String(x, y, str);
}

void main() {
    float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dat[2];
    NRF24L01_Init();     //调用函数初始化NRF24L01
    LCD1602_Init();      //调用函数初始化LCD1602
    while (1) {
        temperature = MLX90614_Read_Temp();     //同个函数读取MLX90614的温度值并存入变量中
        dat[0] = (unsigned int)(temperature * 100) >> 8;
        dat[1] = (unsigned int)(temperature * 100);
        NRF24L01_Send_Data(dat, 2);
        LCD1602_Display_Number(0, 0, temperature);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25-03-06):
连接了滑动变组3296W20k,单片机P0口接了一个4.7KΩ的排阻

网友B:
你这是屏坏了吧,程序可以控制的只是显示区域就是每一个5*8的像素方块,还能控制不是显示区域的?

网友C:
用“方块”搜一下论坛,会有很多回答

网友:
连接了滑动变组3296W20k,单片机P0口接了一个4.7KΩ的排阻

用这个程序测试1602,如还不能正常显示多为硬件电路有问题,1602损坏的可能性极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0^6;                                        //液晶屏RS口  写指令低,写数据高
sbit LCD_EN=P0^7;                                        //液晶屏EN口  高脉冲使能写指令/数据,低跳变执行
uchar table[] ="0123456789ABCDEF";        //第一行
uchar table1[]="GIJKLMNOPQRSTUVW";        //第二行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1602液晶屏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2=com;                //传递指令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2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write_com(0x0f);//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        write_com(0x0e);//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不闪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        write_com(0x07);//设置写一个字符后整屏左移
        write_com(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a;                                        //定义循环变量
        init();                                                //初始化1602程序
/******用for循环按字节逐个写入********/
        write_com(0x80);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
        for(a=0;a<16;a++)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a]);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com(0xc0);                        //数据指针第二行起始位置0x80+0x40=0xc0
        for(a=0;a<16;a++)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1[a]);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1);
}

网友D:
盲猜P0口排阻焊反了

网友A:
这是pcb板,哪有问题

网友A:
pcb设计的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E:
貌似这个MCU的P0都没有拉电阻,加上试试

网友:
这是pcb板,哪有问题

出现白方块是典型1602初始化失败的现象。这与1602的数据端连线接反直接相关。如果不想重新制作PCB,必须用软件把1602驱动程序的数据高低位对调。添加一个高低位对调函数:
uchar exchang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j=0;
        for(i=8;i>0;i--)
        {
                j|=(dat&0x01)<<(i-1);
                dat>>=1;
        }
        return j;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
{
        RS = 0;
//        RW = 0;
//        P2 = cmd;
        P2=exchange(dat);
//        delay_ms(200);
        E = 1;
        delay_ms(5);
        E = 0;
        delay_ms(5);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 = 1;
//        RW = 0;
//        delay_ms(200);
//        P2 = dat;
        P2=exchange(dat);
        E = 1;
        delay_ms(5);
        E = 0;
        delay_m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