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值怎么是负值?如果电流表信号输入端反过来串进去电路的话显示都没有,更...

楼主:
这个电流值怎么是负值?如果电流表信号输入端反过来串进去电路的话显示都没有,更严重,怎么回事?

网友A(2025-03-06):
总要给个电气接线图吧?我们都不是算命的,视频截图不提供有效信息。

网友B:
楼主数字表的供电电源和信号输入端没有隔离。
建议加个B0505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数字表的供电电源和信号输入端没有隔离。
建议加个B0505隔离。

好家伙你从21ic追到51黑,关键是楼主到底是啥意思我都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数字表的供电电源和信号输入端没有隔离。
建议加个B0505隔离。

感谢  B0505是加在电流输入端还是供电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  B0505是加在电流输入端还是供电端?

供电端。

网友D:
也就是供电端和信号端的GND不要共地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供电端和信号端的GND不要共地是吗

不同芯片原理完全不一样,比如最常见的三位半数字表芯片ICL7106/7107/7126如果电源和信号共地一定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