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9415恒流电路板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除9415芯片各元件测试正常,310V高压正常,电感电阻4欧左右(无短路),交流输入功耗0.3W。就是没有输出电压,百思不解?只有芯片坏了吗?取样电阻没有烧坏,芯片外观没有异常。就这么几个元件,只有芯片开路的可能吗?

网友A(2025-03-06):
电感电阻这么大说明饱和电流太小,你是怎么选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电阻这么大说明饱和电流太小,你是怎么选型的?

这是一个LED照明灯的恒流板不知道能驱动什么样的LED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