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电磁铁电路加入二极管请教

楼主:
如图,D2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25-03-07):
1)D2完全没用。

2)假设D2有用,MOSFET的体二极管完全可以替代D2,体二极管缺点是恢复时间太长,高速场合下需要并联快恢复管替代之,但是电磁阀如此慢的负载,体二极管足够用了。结论,完全不需要D2。

网友B:
图中D2的核心作用是 **保护MOS管**,具体分析如下:
当MOS管关断时,电磁铁(感性元件)会因电流突变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可能形成高压。D2在此构成一条泄放路径,将感应电动势钳位在安全范围内,避免MOS管因承受过高反向电压而被击穿,从而保护MOS管的安全工作。这种应用场景中,D2与D1(续流二极管)配合,分别针对不同电压冲击机制,共同保障电路稳定性。
MOS管内不是有一个寄生二极管,可以起到D2的作用。解释原因。

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体二极管)虽理论上能为感性负载(如电磁铁)提供续流路径,但其在实际电路中存在局限性,无法完全替代D2,原因如下:

### 1. 反向恢复特性不足
MOS管寄生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较长,在高频开关场景下,会产生显著开关损耗,甚至引发电压尖峰。而专用二极管(如D2若为快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短,续流过程更高效,可减少损耗与电压波动,保障电路稳定性。

### 2. 参数匹配问题
寄生二极管的耐压、最大电流等参数由MOS管本身决定,未必适配电路需求。例如,若电磁铁关断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超出寄生二极管耐压值,其会被击穿。而外接D2可根据电路实际电压、电流冲击,选择耐压、电流容量更匹配的型号,确保可靠续流。

### 3. 保护可靠性差异
仅依赖寄生二极管时,若MOS管因温度变化、电压波动等因素导致寄生二极管性能下降,电路保护机制可能失效。额外添加D2相当于增加独立保护环节,提升电路应对复杂工况(如过载、电压突变)的能力,保障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网友C:
我也没看懂D2的作用,同问

网友D:
D2作用是多余,场效应管就有体二极管。

网友E:
百度续流二极管

网友E:
D2没用设计人员喝大了

网友F:
D2属于画蛇添足,MOS管体内自身已经寄生有一个体二极管了。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正确,能不能正常工作,带的是增压泵,不是灯泡。

网友D:
我知道这个电路有缺陷,假设峰值与电机感生叠加,有可能超过管子耐压,因此,可能要加个泄放措施,而且就算是直流回路,加泄放二极管都没有地方的,何处续流?

网友G:
D2啥作用都没有,因为MOS管内已经封装了保护二极管

网友D:
电路中2个电容器多余,最危险是2个电阻比例不合理的话,烧毁概率极大。比较直接的保护措施用2个压敏电阻分别并联电机与直流端,当然还有其它可能更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否正确,能不能正常工作,带的是增压泵,不是灯泡。

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MOS导通后,VGS电压就太低了, 维持不了MOS的导通.

如果是增压泵, 电感性负载. 你还是选择过零导通的可挂硅, 耐压选择800V-1000V , 电流选择是电机额定的3--5倍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是不行的, MOS导通后,VGS电压就太低了, 维持不了MOS的导通.

如果是增压泵, 电感性负载. 你还 ...

正是疑虑的地方,然而分析后消除了疑虑,从仿真波形也证实 可以正常工作。相互探讨是有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D2的核心作用是 **保护MOS管**,具体分析如下:
当MOS管关断时,电磁铁(感性元件)会因电 ...

续流也要看电流方向,D2跟电磁铁电流方向是相反的,如何续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2个电容器多余,最危险是2个电阻比例不合理的话,烧毁概率极大。比较直接的保护措施用2个压敏电阻分 ...

你画的图跟楼主位电路完全没有关系,你可以另开一贴,没必要%这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图中D2的核心作用是 **保护MOS管**,具体分析如下:
当MOS管关断时,电磁铁(感性元件)会因电 ...

能解释下  D2的泄放路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图跟楼主位电路完全没有关系,你可以另开一贴,没必要%这里。

探讨是必须的,无问题开帖.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D2完全没用。

2)假设D2有用,MOSFET的体二极管完全可以替代D2,体二极管缺点是恢复时间太长,高速场 ...

如果mos击穿电压100,二极管击穿电压80的话二极管就可以发挥作用

网友K:
保护MOS管  防止击穿

网友L:
D2没有作用,MOSFET内部已经有一个二极管了,实际二极管一直都不会导通。

网友M:
在电磁铁关断瞬间, D1与线圈构成回路放掉线圈中的储能, D2此时是反向的, 不能提供电感泄流作用, 因此D2是多余的, 不差钱装上也无害.

网友D:
再举个荔枝,提问的电路

我的分析回复:电路设计不是很合理,R82R86属于多余,甚至R80都可以不用,而且射极电压跟随基极输入电压,由于三极管属于射随器输入阻抗很大,因此R77可以大些无妨,47k范围内。

网友N:
R86是必须存在的,为可靠需要再并联一个10-15V的稳压二极管。小负载开关可以,大负载输出曲线不佳。小功率MOS需要瞬间给栅极几百毫安的电流是理想的。缓慢开关电路驱动电流可以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N:
R86是必须存在的,为可靠需要再并联一个10-15V的稳压二极管。小负载开关可以,大负载输出曲线不佳。小功率M ...

R77处的电压一直是0.66V(约),无法被单片机拉高或者拉低。
排查1:去掉R77发现单片机引脚是能正常拉高的,R77焊盘处能测到3.3V。
排查2:去掉R82这个下拉电阻后,就能正常拉低拉高;
相同6组电路,只有这组的这里有这个问题,同一批板子也都是这里有问题;是铺铜走线导致的吗,看了半天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叠层顺序:顶层-地-电源-底层。

网友N:
理论上R77R82没有问题,倍数相差10倍以上即可,差20倍以上更佳。因此,R82可更换为100K或更高。R77偏小,可能会将IO的电压拉低,你更换为1K-4.7K试下。可能晶体管或IO引脚体质原因。需要将R77加大至1K以上。R82至少47K。用欧姆定律算下R77的电流,再查下IO的IOH是多少,就是高电平输出电流是多少,应该就可以破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理论上R77R82没有问题,倍数相差10倍以上即可,差20倍以上更佳。因此,R82可更换为100K或更高。R77偏小,可 ...

理论上R77完全可以不用,更不用查IO输出电流。

网友D:
今天动手,打磨烧黑触点,用4个元件,按我仿真电路焊接组装起来,通电使用正常,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假设触点闭合恰巧碰到峰值电压会不会烧管的栅极?试用了几次开关水龙头,电机工作正常,但不知道能用多久,拭目以待了。

网友O:
D2在实际电路中经常能看到,是用来保护场效应管的,很多场效应管是没有内置二极管的。我在维修中经常能遇到此问题。

网友D:
如果场效应管是没有内置二极管不如并联一个氖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