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5-03-07):
拿公司前辈设计的电路学习,原电路是PD输出的,作为学习测量一下5V输出,对变压器有些搞不明白,变压器匝比是22:4。
如下图,使输出为5V,CH1接2次侧绕组(2次侧整流前面),CH2接1次侧mos两端,我只能理解当mos关闭时1次侧电压除以匝比反馈得到了二次侧电压,不理解怎么得到想要的输出的电压?就是那个7V,特来请教一下

楼主:
记错了,示波器用的1通道和3通道,1通道接二次侧绕组(整流前面,3通道接一次侧mos两端)

楼主:
我之前理解为那个7V是输出电压+压降得到的,今天突然想到那一开始二极管的阴极是没有电压的,简单理解为钳位所得好像也不对

网友A:
Primary, Secondary标反了,不懂不要乱写。

反激的变压器不要用中学物理变压器的概念来理解,要当成电感来看待,Primary导通给电感充能量,截至时Secondary变成电感释放能量。

网友B:
你还有输出滤波电感、基准电压源、反馈光耦没画出来呢

网友C:
反激电源变压器只是一个电感,输出电压是采样控制电路决定的,输出电容使输出电压保持
稳定,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加线损约2V,得到你所说的7V,再按变比计算原边的叠加电压,加上
原边的330V,使原边MOS管的峰值电压限制在450V左右,不至于太高,这样就能保证MOS管
安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mary, Secondary标反了,不懂不要乱写。

反激的变压器不要用中学物理变压器的概念来理解,要当成电感 ...

感谢指正,当时有些焦虑慌张,导致汉字描述“一次侧”和“二次侧”与单词描述“Primary”和“Secondary”搞反。
对于反激的变压器我懂得还是太少了,只能理解测量到二次侧绕组的那个负压来自于(-Vin/n),而纠结于测量到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有输出滤波电感、基准电压源、反馈光耦没画出来呢

是的,只是简单画了变压器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电源变压器只是一个电感,输出电压是采样控制电路决定的,输出电容使输出电压保持
稳定,二极管的导通 ...

谢谢,想来是我钻牛角尖了,错误的把二极管单独拎出来计算,觉得正极的7V来自于负极的一个输出电压+压降和损耗就纠结于二极管为何负极会有一个输出电压给它钳位。
现在已明白应该把二极管放在整个电源中来看,当反激电源闭环稳定时输出电压是稳定的,计算它就不能像那个负压一样简单用(-Vin/n)来得到,而是考虑匝比、占空比等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