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真空荧光显示屏点亮电路

楼主:
玩多了数码管,看到荧光显示屏的高端,萌发了改造一番的念想
网上已经有大神成功了,电路也有不少,经过研究决定用下面的屏幕:7-BT-317NK

资料有了。剩下的就是画图了,此屏需要3.6V交流灯丝和负压-23V供电
这是难点,既要节能又要小巧,灯丝用74HC04+MX113H,一个负责震荡波形,一个负责全桥驱动
这是我自己画的电路,我还是很佩服我自己的,嘿嘿

两个非门震荡,四个非门并联正反驱动,输入到MX113H全桥输出,隔直电容两个给灯丝悬浮供电,
灯丝电流计算不会,哪位大神给计算下,大约需要80ma左右电流,震荡频率定在多少合适呢,
频率越高输出电流越大,控制频率就能控制电流大小,谁给过计算公式,方法?

网友A(2025-03-08):
负压产生电路,这芯片是正压升压芯片,负压稳压取样比较麻烦,相反的,这里用稳压管和三极管倒相过来,
不用取样反馈,带负载能力不行。研究了一个小时才解决取样问题,

网友B:
收藏一下,记得还有几片VFD在吃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用这个屏,打板打样,等我点亮吧

网友A:
线路板打板回来了

焊接了部分,还缺少部分元件没发来

网友A:
网上两种英文资料,都试了都不行,哪种才是正确的

网友A:
焊接完成了,PT6311有问题,旧的拆机的管用,我买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上两种英文资料,都试了都不行,哪种才是正确的

第一个时序图正确,第二个不对,

网友A:
经过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哈哈点亮了!!!!!

网友A:
程序OK了,热情回帖的网友们!!!

网友A:
EN脚控制负压升压与灯丝交流启动,达到节能,EN未引出板外,只有5V、GND、 DI、 CLK、 STB。
EN是由PT6311的一个LED引脚输出控制

网友C(2025-06-26):
VFD确实漂亮好看

网友B:
仰望一下高手,期待分享资料仿制

网友D(2025-09-03):
仰望一下高手,期待分享资料跟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N脚控制负压升压与灯丝交流启动,达到节能,EN未引出板外,只有5V、GND、 DI、 CLK、 STB。
EN是由PT6311 ...

看了您的作品,也买了3块这个屏,准备仿制。

网友F:
请问楼主,有没有这个屏的资料,驱动程序,电路图,谢谢!

网友G(2025-10-04):
看到这种屏感到很亲切,当年的LD机、CD机都是配的这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