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C6T6控制DMA输出对应的PWM

楼主:
最近在玩WS2812,一直驱动不起来。我用的单片机是F103, ,然后使用的引脚是PB0, 写得代码一直输出不了DMA,希望各位帮忙看一下,哪里配置错了。

目前的情况就是PWM能够输出800khz,想要通过不同的脉冲周期输出不一样的占空比。例如图片处。附上代码。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LIKE51.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define BUFFER_SIZE 10
int j,z;
int iii,jjj;

uint32_t pwm_buffer[BUFFER_SIZE]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函数声明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xintiao(void);
//=============================================================================
//文件名称:Delay
//功能概要:延时
//参数说明:nCount:延时长短
//函数返回:无
//=============================================================================
void TIM3_PWM_Configuration(unsigned int freq, uint8_t duty_cycle);
void DMA_Configuration(uint32_t pwmBuffer1);
void SendData(void);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TIM2通道2为PWM模式,频率为800kHz
    TIM3_PWM_Configuration(800000, 50);
        DMA_Configuration(*pwm_buffer);
    while (1)
        {
                ;
          }
}

//=============================================================================
//文件名称:GPIO_Configuration
//功能概要:GPIO初始化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LED -> PC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PWM_Configuration(unsigned int freq, uint8_t duty_cycle)
{
        // 配置TIM3生成PWM信号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TIM3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计数器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2000000 / freq) - 1; // 设置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模式3配置: PWM信号在下一个更新事件后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_cycle * (72000000 / freq)) / 100; // 根据占空比计算脉冲宽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 使能TIM3主输出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uint32_t pwmBuffer1)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3->CCR3;//外设的基地址(寄存器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pwmBuffer1;                        //内存的基地址(可以是代码中定义的数组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DMA的数据传输方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_SIZE;//外设(内部的FLASH)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模式,一次或者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 ENABLE);
    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2_IRQn);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TIM_DMACmd(TIM3, TIM_DMA_Update, ENABLE);
           // 使能TIM3主输出
    TIM_Cmd(TIM3, ENABLE);
}

voi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if (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2))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2);

        // 重新加载DMA缓冲区以重复传输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BUFFER_SIZ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

网友A(2025-03-08):
void DMA_Configuration(uint32_t *pwmBuffer1);

DMA_Configuration(pwm_buffer);

改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