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1RET6最小系统和ST-LINK无法连接

楼主(2025-03-07):
STM32F411RET6最小系统和ST-LINK无法连接问题请教大佬。STM32 CubeProgrammer能连上ST-LINK,但ST-LINK无法连上STM32。同样用STM32 CubeProgrammer和ST-LINK连接其它的最小系统的STM32F411CEU6板没有问题。可以排除STM32 CubeProgrammer和ST-LINK应该没有问题。但STM32F411RET6最小系统板该接电源和地的引脚都已接了,也都接了100NF的电容 。SWDIO SWCLK上下拉也试过,死活不行。 图1 .jpg

楼主:
最新情况,BOOT置1,复位,松开复位,可以烧录,但是验证失败,程序可以运行。正常不应该BOOT置1吧,望大佬解惑。

网友A:
SWD不用BOOT置位。串口烧录需要。

网友B:
既然其他的板子都可以,只有这一块不行,那就是这块板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