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9501B芯片的LED恒流板为什么不能接纯电阻负载?

楼主:
恒流板输出接14个LED串联输出39.4V/190mA(交流输入功率 8.2W),LED负载一直到97V/190mA(交流输入功率18W))都正常输出。但是输出接0-2500Ω电阻负载却没有输出?百思不解?敬请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2025-03-08):
39.4V/190mA=207.4欧,97V/190mA=510.5欧,你找一个210欧至510欧之间的纯电阻,
功率要在20W以上的,你再接上去试试。
常见的电源是恒压源,输出端不允许短路。但是恒流源的输出端是允许短路的,还有其它很多的不同之处。

网友B:
它是恒流输出,而且可能是有一定的波动(纹波)
39.4V/190mA......97V/190mA

如果接纯电阻, 它的范围大概是207欧....510欧..  并且, 这个电阻能承受8W--18W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9.4V/190mA=207.4欧,97V/190mA=510.5欧,你找一个210欧至510欧之间的纯电阻,
功率要在20W以上的,你再 ...

我就是用计算出来的等效电阻代替LED的。输出电压/电流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