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异常

楼主(2025-03-08):
我给单片机发送:abc
但是单片机只能接收到:a然后后面两个是乱码,就是:a()()a()()

void UART0_Init(void)
{
    EA_Disable(); // 关闭总中断,防止在配置过程中意外触发

        T2MOD |= 0x91;//1001 0001//Fosc 2分频
        TCLK=1;
        RCLK=1;
        RCAP2H = BAUD_RATE_RCAP2H;
        RCAP2L = BAUD_RATE_RCAP2L;
    PCON |= PWR_SMOD;
//        SCON = 0x50; // 模式1,8位UART,REN=1
        // 模式1,8位UART
        SM0=0;
        SM1=1;
        SM2=0;
        //初始化接收
        REN=1;
        RI=0;
        TR2 = 1;
    ES = 1;// 启用UART0中断
        ET1 = 0;//关闭定时器中断
//   EA_Enable();// 开启总中断

}

// UAR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static u8 data ReceiveCount=0;
        static char data rx_data[3]={0};
        if(RI){
                RI = 0 ;
                rx_data[ReceiveCount] = SBUF;
                if(ReceiveCount<3)ReceiveCount++;
                else ReceiveCount=0;
        }
        else if (TI)
    {
        TI = 0; //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SendCompleteFlag = 1;
    }
}

网友A:
把'b'、'c'和乱码的二进制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B:
先从单片机发数据到电脑,如果电脑收到的数据正常,再从电脑发数据到单片机。

网友C:
static char data rx_data[3]={0};???
中断函数收到的数据保存在缓存数组 rx_data[ ]中,受限于 rx_data[ ]作用域仅限于中断函数内,显示函数无法调用 rx_data[ ]中数据。

网友D:
static char data rx_data[3]={0};
if(ReceiveCount<3)ReceiveCount++; else ReceiveCount=0;

当ReceiveCount=2, 就会加1, 变成ReceiveCount=3
下次中断 (RI==1),  rx_data[ReceiveCount] 超出数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