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过电流击穿问题请教

楼主(2025-03-08):
市电电容降压驱动LED,关键是接电时电容充电电流过大对LED的损坏。请问,串联一个LED和串联20个LED,是不是20个LED的充电电流是1个LED的充电电流的20分之一。或者说20个串联的LED的安全性要比一个LED的安全性高?
   补充:我觉得LED工作电压按3V计算(不考虑交流电压峰值)220V市电如果有220/3=73个LED串联,直接220V电源,电流不会超过额定值,是安全的。如果直接一个LED是很危险的(电压超过72倍)!随着LED数量的增加分布在每个LED上的电压是减小的,也就是说电容充电对LED的冲击电流是减小的(只要LED的数量足够多安全性是增加的)。

网友A:
串联一个和20个安全性是一样的。阻容电路损坏led,主要是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只要有合适的限流电阻,LED在并联电容,基本上就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个和20个安全性是一样的。阻容电路损坏led,主要是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只要有合适的限流电阻,LED在 ...

我的主要意思是交流市电电容器降压驱动LED时刚一上电,电容器的充电电流非常大!(和交流电电压的瞬时值有关)很容易击穿LED。如果串联LED的数量比较多可不可以使过大的充电电流减小?

网友B:
串联电路电流都是一样的。电容降压需要使用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来抑制对LED的浪涌电流,并减小LED闪烁。

网友C:
没必要吧,现在有专用市电恒流驱动IC,阻容应该是淘汰了,你说的情况,串联只是改善一点点,因为20个灯串联电压达到60V,自然减轻了冲击,但是相对几百V作用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主要意思是交流市电电容器降压驱动LED时刚一上电,电容器的充电电流非常大!(和交流电电压的瞬时值 ...

串联电路电流是相等的,一个和N个LED没什么区别。想减小冲击电流,只有加限流电阻,或者整流后加电容来解决

网友D:
一般都是阻容降压,单并可以实现更高的压降,阻容降压的电容取值相对可以小一点,成本低一些。
但单串致命的是当有灯珠损坏,直接全部不亮,当灯珠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一般会选择2并的方式,其中一个灯珠损坏不影响。

网友E:
其实…… 要什么阻容降压? 直接全桥 + 三极管恒流 + (90~98) 个LED,或者半桥 + 三极管恒流 + (44~48)个LED 简单又省事,还不容易坏……
最后,你们到底测量过自家的用电么? 反正,我家的电表,就算是  无功功率(阻容降压,降掉的那部分功率)一样被算电费。不知道“无功功率不算电费” 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 纯粹为了推销 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 要什么阻容降压? 直接全桥 +  ...

电能表计算的就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不计。W是有功功率的符号,无功功率的符号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阻容降压,单并可以实现更高的压降,阻容降压的电容取值相对可以小一点,成本低一些。
但单串致命 ...

两并多串坏一个并联的另一个电流加倍,一般很快也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 要什么阻容降压? 直接全桥 +  ...

据计算1u的电容对试点的容抗大约3100欧姆,电流大约70毫安。如果计算无功功率大约15VA,实际用数字功率插座测量基本是0.1瓦或以下。说明功率表是不计无功功率的。实际例子是:0.68u的电容降压驱动19个LED实际功耗是2,26瓦,0.68u串联 0,22u的时候是0.63瓦。大大低于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有功功率的消耗有电容的电路不能用电流和电压乘积直接计算?电阻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能表计算的就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不计。W是有功功率的符号,无功功率的符号我忘了

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 不计无功功率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测试的……,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仪器,只有空置的房子,和N多得LED。 我把 50个 10串的LED灯  阻容降压后 测出每个的 电流平均为13mA, 开24小时。 以及 50个 96串的LED 通过全桥三极管恒流供电调整至 13mA 也开24小时。最后 电表走数一样。因此,我的结论是,至少家用电表,所谓的 无功功率(阻容降压部分的功率) 一样记入电费。
所以,你们的结论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 不计无功功率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测试的……,我也没有什么好的 ...

先估算一下50个10串的LED灯13mA总功率:50*30V*0.013A=19.5W.24小时耗电19.5*24=0.468KWH
50个96串13mA总功率50*300V*0.013A=195W。24小时耗电195*24=4.68KWH。
不明白0.468KWH和4.68KWH电表走数一样?
LED消耗的是有功功率。
我上例中0.68u的降压电容计算容抗电流约50毫安,如果串联19个LED(压降60V)LED电流将小于50mA,这个60V*50mA=3W是LED消耗的有功功率(实际小于3W)。实测2.26W,应该是0.68u的实际电容量小于标称值和实际LED电流小于50mA,2.26瓦的LED有功功耗是可信的。0.68u电容实际不消耗功率。用一个实测容量2.3u的电容并联在220V电源上有功功率只有0.12W(主要是线路电阻损耗的有功功率),电容再串入一个1KΩ电阻再并联在220V电源上功耗14.7W。(Vc=193V,Vr=123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估算一下50个10串的LED灯13mA总功率:50*30V*0.013A=19.5W.24小时耗电19.5*24=0.468KWH
50个96串13mA ...

很久以前做的测试了(12年左右吧),具体的记不清了,当初的测试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1)用大功率电阻分压,然后全桥,然后串接10个LED,测量直流端电流,测量交流端电流。
2)用阻容代替(1)中的大功率电阻分压,然后全桥,然后串接10个LED,测量直流端电流,测量交流端电流。
3)直接全桥,然后,用三极管恒流,然后,串联96个LED,测量直流端电流,测量交流端电流。

4)微调1-3的直流部分,使直流部分电流基本一致,然后分别测量交流部分电流,结果是交流部分电流也基本一致。
那么,首先,1和3比较的话,1大部分的功率是 电阻用掉了,所以,点10个LED和点96个LED费用是一样的,肯定1方案是不可取的,直接不用探讨了,那么只剩下 2和3的问题,直观上,交流部分 电流相等,电压都是220V供电,那么表面上的功率从电表输出的功率也是相等的,无非是 一个完全是 有功功率, 一个是 无功功率 + 有功功率。 基于网上很多人说 无功功率不计费,我看了一下我家电表,上面没有 分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的 读数,只有分  闲时/平时 的读数。 那么我就想了,电表自动忽略 无功功率?这么NB的? 于是有了之前的那个测试,然后发现记的量一样多……
针对这个问题,我还特意打了电力公司投诉电话,话务员小姐也是被我说的一愣一愣的,大体意思是“你说的每个字我都懂,连在一起就是完全不懂”,反正层层上报,折腾了大半个月将近一个月,好像是个什么工程师,和我说了一大堆,大致的意思是:
至少上海这边,官方从来没有承诺过个人用户不计“无功功率”,电表也不会分别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然后,“善意”的提醒我关于“个人用户不计无功功率”这个说法,就算有,是不是也应该理解成: 计算电费时,不会减去无功功率的电量?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反正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有用过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以前做的测试了(12年左右吧),具体的记不清了,当初的测试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1)用大功率电 ...

阻容降压,电容不消耗有功功率是没问题的。交流市电220V0.68u电容降压(电流约50毫安)点亮19个LED功率显示仅有2瓦多,50毫安电流220V的功耗不可能是2瓦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