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tl431制作一个低电压提示电路

楼主:
想要做一个12v锂电池低压提示电路,看到了tl431这款芯片,其中有一个应用电路是锂电池电压在某范围内时led亮,但我想要led在低电压时亮,请问该如何设计,或者什么别的思路

网友A(2025-03-09):
我看了下手册,觉得还是用比较器比较好。

网友B:
要说明一个低压值,在还有剩余电量能维持点亮一段时间内,比较简便方法加一反向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手册,觉得还是用比较器比较好。

R5的5.1k要改成43k,因为手册上明确指出作为比较器使用时输出的最低电压为2V,而三极管开启电压为0.6V左右,那么最好设置成0.3V以下就能保证截止。实际制作时要是在满电时就亮了,还要加大阻值。其实可以用一个普通的稳压来做的,电路还更简洁点,只是不能突然跳变

网友C:
单个TL431很容易实现对12V电池的低压提醒。比如10V时低压提醒,则参考端接分压电阻30K+10K,组成10V电压检测,红光LED串联二极管1N4148再跟TL431输出并联,高于10V则TL431输出饱和,电压低于2.0V,LED不亮,电压低于10V,TL431截止,LED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