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M1652 5位LED二键增减计数器

楼主(2025-03-08):
用模块厂家资料+豆包+自己修改生成的STC89C51单片机+TM1652 5位LED二键增减计数器,实际调试OK,献给大家。
//51单片机+TM1652二按键增减计数5位LED显示C代码//
//普通显示,无中断,调试OK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count = 0;    //按键计数值
sbit up = P3^6;   //增加按键
sbit down = P3^7;     //减少按键

sbit D_out = P0^0;    //模拟UART数据输出端,连接TM1652数据输入端D_in
const u8 CODE[16]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共阴数码管0~F字型码

void Delay52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21;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9;
    j = 24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4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45;
    while (--i);
}

void tm1652_send_data(u8 sdat)    //向TM1652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i = 0, sfalg = 0;
    //起始位
    D_out = 0;
    Delay52us();    //保持52us

    //发送8位数据
    for (i = 0; i < 8; i++)
    {
        if (sdat & 0x01)
        {
            D_out = 1;
            sfalg++;
        }
        else
        {
            D_out = 0;
        }
        Delay52us();
        sdat >>= 1;
    }

    //校验位,按照发送数据中1的个数来判断
    if (sfalg % 2 == 0)
    {
        D_out = 1;
    }
    else
    {
        D_out = 0;
    }
    Delay52us();
    //停止位
    D_out = 1;
    Delay104us();
}

void TM_Digtal_Display(u16 num)
{
    tm1652_send_data(0x08);
    // 确保能正确显示五位数
    tm1652_send_data(CODE[num / 10000]);
    tm1652_send_data(CODE[num % 10000 / 1000]);
    tm1652_send_data(CODE[num % 1000 / 100]);
    tm1652_send_data(CODE[num % 100 / 10]);
    tm1652_send_data(CODE[num % 10]);
    Delay5ms();
    tm1652_send_data(0x18);        //向TM1652发送显示控制命令
    tm1652_send_data(0xFE);      //设置位占空比为 15/16,设置段驱动电流为 8/8,最大亮度。
}

// 延时函数,用于按键消抖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time; i++)
        for (j = 0; j < 123; j++);
}

//主函数
void main()
{
    u16 delaytick = 0;
    // 开机显示00000
    TM_Digtal_Display(0);
    while (1)
    {
        // 检测上按键是否按下
        if (up == 0) {
            delay(20);  // 消抖
            if (up == 0)
            {
                if (count < 99999) {
                    count++;
                }
                while (up == 0) {
                    delay(10); // 持续检测按键释放,避免重复触发
                }
                delay(20); // 释放后再次消抖
            }
        }

        // 检测下按键是否按下
        if (down == 0) {
            delay(20);  // 消抖
            if (down == 0) {
                if (count > 0) {
                    count--;
                }
                while (down == 0)
{
                    delay(10); // 持续检测按键释放,避免重复触发
                }
                delay(20); // 释放后再次消抖
            }
        }

        if (++delaytick == 50) // 提高显示刷新频率
        {
            delaytick = 0;
            TM_Digtal_Display(count);
        }
        Delay5ms();
    }
}

网友A(2025-05-13):
0x08
0x18
0xFE
命令与TM1652 datasheet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