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单片机开机阶段状态不确定下乱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5-03-08):
以前我楼上的单片机师傅做了个MODBUS DO输出板,在上电的那一刻,继电器会突然全部吸合,又突然断开。
然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用单片机的空余的二个引脚,在单片机正常运行的时候分别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而在单片机上电的那一刻,状态是不确定的,但有个规律是:引脚要么全是高电平,要么全是低电平。利用二个三极管对,NPN和PNP三极管,串联起来输出,只有正常程序运行的情况下,NPN三极管的基极输入高电平,而PNP三极管基极给低电平,二个三极管才能同时导通,才能把高电平传给开关管的栅极,从而继电器才能正常供电,这就可以避免单片机上电初期乱输出的问题。

网友A:
这样的单片机已经老掉牙没人用了; 现在的单片机 上电一般默认是低电平,只有配置了输出模式后才会有输出。

网友B:
可以用软件法解决,不用添加任何元件。
当然不同的单片机要用不同的软件指令,使它的引脚尽快输出确定的电平。
如果C语言写的代码的响应速度不够,那就用汇编,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用软件解决。

网友C:
在控制继电器的单片机引脚上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可以解决吗?

网友D:
这个问题是设计人员水平欠缺或疏忽所致。不论是老款还是新款MCU都是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解决,而且几乎不会增加成本。

网友E:
是直接用单片机脚输出的?按理不会有两种状态才对吧。

网友F:
单片机上电时,IO口的模式是确定的,不会有乱输出,有乱输出是因为你的硬件没有设计好。
上电时IO一般为高阻,此时IO电平由外部电路确定。
如果IO高阻悬空、或IO高阻链接也是高阻输入的器件,则状态不定,所以必须使用外部电路(比如上拉、下拉电阻)来确定上电时的IO电平。

网友G:
继电器加电阻

网友H:
早期的8051或者2051确实如此,不知道楼上说软件解决的是真的实现了吗?反正我是通过 硬件控制

网友I:
增加一级缓冲+使能控制即可。早期51单片机上电默认输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