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用CD4541制作的电扇模拟自然风电路

楼主(2025-03-09):
       利用定时电路制作循环式定时控制器,实现电扇的开、停时间相互转换,从而实现电扇模拟自然风。这种控制电路通过对电扇开、停时间的适当选择, 使电扇时开时停。从而模拟出类似自然风的吹风状态,使人感觉到既凉爽又舒适。图中用到2个CD4541。K1选择开、停时间间隔,150K电位器微调。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这是92年电子报上的吧

楼主:
现在CD4541的介绍不多,给需要的人参考。

网友B(2025-05-12):
一个2毛MCU足矣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2毛MCU足矣解决问题了

有图有真相  来个参考下

网友D:
感觉9015三极管发射极的560R电阻画蛇添足了,这里是开关应用,应该去掉。

用普通IC而不用单片机有个好处,维修非常方便。
单片机维修,要烧程序,除了设计者本人,别人修起来非常麻烦;而普通IC,直接用同型号替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