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进阶篇

楼主(2025-03-10):
我在上一篇帖子简单展示了如何使用状态机来替代阻塞延时,这一篇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使用结构体和函数指针来构建对象。假设有个需求是需要三个LED分别按照5HZ、1HZ和0.5HZ的频率来闪烁,我们应该怎么实现它呢?如果按照上篇的解决方案需要三个LED_Twinkle函数,只是函数内部关于开关LED的部分不一样。这样存在一个问题,假如LED_Twinkle是一个非常复杂函数,那么写三遍非常费时费力容易出bug并且编译出的可执行文件体积还大。于是乎面向对象和代码分层呼之欲出,废话不多说先上代码。

struct LED_Obj
{
   uint8_t Status;
   uint16_t DelayTime_LED;
   void (*LED_OnOff)(uint8_t Com);
};
void LED1_OnOff(uint8_t Com)
{
   if(Com != 0)
   {
     LED1(ON);
   }
   else
   {
     LED1(OFF);
   }
}
void LED2_OnOff(uint8_t Com)
{
   if(Com != 0)
   {
     LED2(ON);
   }
   else
   {
     LED2(OFF);
   }
}
void LED3_OnOff(uint8_t Com)
{
   if(Com != 0)
   {
     LED3(ON);
   }
   else
   {
     LED3(OFF);
   }
}
struct LED_Obj LED1 =
{
   .LED_OnOff = LED1_OnOff
};
struct LED_Obj LED2 =
{
   .LED_OnOff = LED2_OnOff
};
struct LED_Obj LED3 =
{
   .LED_OnOff = LED3_OnOff
};
void DelayTimeCount_ms(uint16_t *DelayTime_Count)
{
   if(*DelayTime_Count==0)
   {
     *DelayTime_Count=0;
   }
   else
   {
     *DelayTime_Count-=1;
   }
}
void Set_Delay_Time(uint16_t Time,uint16_t *DelayTime_Count)
{
   *DelayTime_Count=Time;
}
uint8_t CheckDelay(uint16_t *DelayTime_Count)
{
   if(*DelayTime_Count==0)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void LED_Twinkle(struct LED_Obj *LED,uint16_t HarfPeriod)
{
   switch(LED->Status)
   {
     case 0:
     {
        LED->LED_OnOff(ON);
        Set_Delay_Time(HarfPeriod,&LED->DelayTime_LED);
        LED->Status++;
      }break;
     case 1:
     {
        if(CheckDelay(&LED->DelayTime_LED) == 0)
        {
           LED->Status++;
        }
     }break;
     case 2:
     {
        LED->LED_OnOff(OFF);
        Set_Delay_Time(HarfPeriod,&LED->DelayTime_LED);
        LED->Status++;
      }break;
     case 3:
     {
       if(CheckDelay(&LED->DelayTime_LED) == 0)
       {
         LED->Status = 0;
       }
     }break;
   }
}
void LED_Run(void)
{
   LED_Twinkle(&LED1,100);
   LED_Twinkle(&LED2,500);
   LED_Twinkle(&LED3,1000);
}
void Task_1mS(void)
{
   DelayTimeCount_ms(&LED1.DelayTime_LED);
   DelayTimeCount_ms(&LED2.DelayTime_LED);
   DelayTimeCount_ms(&LED3.DelayTime_LED);
}

这段代码涉及到结构体和函数指针的语法知识,关于语法这里不再赘述,我来介绍一下这段代码是如何面向对象和分层的。
结构体:

struct LED_Obj
{
    uint8_t Status;
    uint16_t DelayTime_LED;
    void (*LED_OnOff)(uint8_t Com);
};

该结构体成员包括运行状态变量(Status)、LED开关延时变量(DelayTime_LED)以及作为上下层接口用来控制LED开关的函数指针(*LED_OnOff)(uint8_t Com)
硬件层部分:

void LED1_OnOff(uint8_t Com);
void LED2_OnOff(uint8_t Com);
void LED3_OnOff(uint8_t Com);
这三个函数就是控制IO来实现LED开关
结构体实例化(对象):

struct LED_Obj LED1 =
{
    .LED_OnOff = LED1_OnOff
};
struct LED_Obj LED2 =
{
    .LED_OnOff = LED2_OnOff
};
struct LED_Obj LED3 =
{
    .LED_OnOff = LED3_OnOff
};

因为我们有3个LED需要控制,所以需要创建3个LED_Obj对象并实现硬件层和应用层的连接(函数指针初始化,指向一个函数)
应用层:

void LED_Twinkle(struct LED_Obj *LED,uint16_t HarfPeriod)
{
    switch(LED->Status)
    {
        case 0:
        {
            LED->LED_OnOff(ON);
            Set_Delay_Time(HarfPeriod,&LED->DelayTime_LED);
            LED->Status++;
        }break;
        case 1:
        {
            if(CheckDelay(&LED->DelayTime_LED) == 0)
            {
                LED->Status++;
            }
        }break;
        case 2:
        {
            LED->LED_OnOff(OFF);
            Set_Delay_Time(HarfPeriod,&LED->DelayTime_LED);
            LED->Status++;
        }break;
        case 3:
        {
            if(CheckDelay(&LED->DelayTime_LED) == 0)
            {
                LED->Status = 0;
            }
        }break;
    }
}
void LED_Run(void)
{
    LED_Twinkle(&LED1,100);
    LED_Twinkle(&LED2,500);
    LED_Twinkle(&LED3,1000);
}
void Task_1mS(void)
{
    DelayTimeCount_ms(&LED1.DelayTime_LED);
    DelayTimeCount_ms(&LED2.DelayTime_LED);
    DelayTimeCount_ms(&LED3.DelayTime_LED);
}

至此,我们就实现了三个LED的分别控制。

楼主:
注意LED(ON)属于形式代码,对于stm32来说可能是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或者PAout(15) = 0;对于51单片机来说可能是P1^0 = 0;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但是得先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但是得先点赞

我步子迈大啦?

网友A:
是我这理解能力有待进步,平时都是用8位机。都是简单的写法,向群主学习

网友B:
间下AI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这理解能力有待进步,平时都是用8位机。都是简单的写法,向群主学习

我回复你之后,你的页面右上角头像左边那里会有提醒吗

楼主:
大家可以把我上边的代码复制到deepseek,NNT的比我解释的都好

楼主:
我并没有系统学习过面向对象编程,只是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很多重复功能,比如有好多个DS18B20接口(独立总线),有好多个同型号的IIC设备(独立总线),有好多个PID控制器等等。经过不断摸索不断尝试,发现这种编写代码的方法最高效最易读最易维护,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这种写作方法就是面向对象。状态机+面向对象可以使工作特别高效,我现在连操作系统都看不上(项目没那么复杂)。希望初学者不要像我一样多走好几年弯路,提早走向面向对象编程的怀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回复你之后,你的页面右上角头像左边那里会有提醒吗

消息里面会有提醒,平时我登陆这个网站不多

网友:
消息里面会有提醒,平时我登陆这个网站不多

@admin为啥我没有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并没有系统学习过面向对象编程,只是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很多重复功能,比如有好多个DS18B20接口(独立总线 ...

是的,不想被淘汰就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编程思想和技巧。楼主平时都用什么MCU做方案

网友C:
标题和内容不符,
标题是: 关于如何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而实际是: 反而降低了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