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比较器和高速运放的概念是怎样定义的?看哪个参数来判断是不是高速运放还是高...

楼主(2025-03-10):
高速比较器和高速运放的概念是怎样定义的?看哪个参数来判断是不是高速运放还是高速比较器

网友A:
看输出类型:如果输出是逻辑电平(0V 或 Vcc),基本可以确定是高速比较器;如果是连续的模拟信号,则可能是高速运放。 看电路配置:如果是开环模式(没有反馈),通常是比较器;如果使用了负反馈电路,通常是运放。 看关键参数: 传播延迟(Propagation Delay) 适用于比较器(越小越快)。 单位增益带宽(GBW) 和 压摆率(Slew Rate) 适用于运放(带宽越大、压摆率越高,运放的响应速度越快)。

网友B:
判断是比较器还是运放,看型号和手册。
比较器与运放参数最大区别:比较器注重响应时间,运放则注重失真、放大倍数、增益带宽积、上升速率等等,参数比比较器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类型:如果输出是逻辑电平(0V 或 Vcc),基本可以确定是高速比较器;如果是连续的模拟信号,则可能 ...

非常感谢回复
传播延迟(Propagation Delay) 适用于比较器(越小越快)。 单位增益带宽(GBW) 和 压摆率(Slew Rate) 适用于运放(带宽越大、压摆率越高,运放的响应速度越快)。-----这个怎么量化具体的值呢

网友A:
传播延迟数据手册查找:
LM339(低速比较器)t≈ 1.3 us
TLV3501(高速比较器)t≈ 4.5 ns
2.示波器测量:
在比较器输入端施加 方波信号(如 100mV 幅度的跳变)观察输入信号穿越比较器阈值(OV 或 Vref)测量从输入变化到输出变化 50% Vout 之间的时间。
结论:传播延迟越小,比较器速度越快。
适用于:高速ADC前端、数字信号处理、高频检测。

单位增益带宽量化方法
数据手册查找:1.
TLO81(普通运放):GBW≈3MHz
OPA627(高速运放):GBW16MHz
LM6171(超高速运放):GBW100MHz
2.测试方法
在运放配置为单位增益(1倍)情况下输入一个正弦信号,增加输入信号频率,测量输出幅度下降到 -3dB 处的频率,该频率即为 GBW。
结论:GBW 越大,运放在高频仍能提供较高增益适用于:高速ADC驱动、信号放大、高频滤波。

压摆率量化万法
1.数据手册查找
。LM324(低速运放):0.5V/us
·OPA2134(音频运放):20V/us
。LM6171(高速运放):3000V/us
2.示波器测量:
在运放输入端施加大幅度阶跃信号(方波)观察输出电压上升/下降沿的最大变化率。
计算:
dVout
SR=dt
例如:如果 10V 的信号在 1us 内变化,则 SR=10V/1us = 10V/us。
分 结论:SR 越高,运放对快速变化信号的响应越快,避免失真。
适用于:高速DAC、脉冲放大、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