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读数始终为36不变的问题

楼主(2025-03-11):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UZZER = P0^1;       // 低电平触发蜂鸣器,与I/0引脚相接
sbit Fire = P0^0;                                        //火灾感应器,与DO输出相接
sbit SDA=P3^7;

uint TP;                                                        //存放温度值
unsigned char dht11_dat[5];//湿度高低+温度高低+和校验

uint Threshold = 25;//存放温度阈值的十进制数
uint Gas_Threshold = 500;//存放烟雾阈值的十进制数
uint Gas_value;//存放烟雾值的十进制数
/******************************************************************************
** 函数功能:毫秒级延时
** 入口参数:time - 延时时间(单位:ms)
******************************************************************************/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 = 0;i < time;i ++)
                for(j = 0;j < 930;j ++);

}//延时函数,1ms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10;j++);
}
}

void dht11_recive()//接收
{
unsigned char j,k,m;
unsigned int i;
  SDA=0;
  delay1ms(30);//开始信号20ms
  SDA=1;
  for(i=0;i<1000;i++)//等待响应
  {
  if(!SDA)
          break;
  }
  if(i==1000)
  {
    SDA=1;
           return;//如果没有响应,返回
  }
  for(i=0;i<1000;i++)//等待响应结束
  {
  if(SDA)
          break;
  }
  if(i==1000)
  {
    SDA=1;
           return;//如果响应超时,返回
  }
  for(i=0;i<1000;i++)//等待开始
  {
  if(!SDA)
          break;
  }
  if(i==1000)
  {
    SDA=1;
           return;//如果没有响应,返回
  }
for(k=0;k<5;k++) //接收5个数据
        {
        for(j=0;j<8;j++)//接收8位
                {
                        m<<=1;
                        //===========================
                  for(i=0;i<1000;i++)//等待0信号结束
                          {
                          if(SDA)
                                  break;
                          }
                          if(i==1000)
                          {
                            SDA=1;
                                   return;//如果超时,返回
                          }
                        //===========================
                   for(i=0;i<1000;i++)//等待开始信号
                          {
                          if(!SDA)
                                  break;
                          }
                          if(i==1000)
                          {
                            SDA=1;
                                   return;//如果超时,返回
                          }
                        if(i<5)
                                m++;
                }
                dht11_dat[k]=~m;
        }
        delay1ms(1);
}

void main()
{

        uint K = 0;//用于控制发送信息频率

        char temp1[1];
        char temp2[10];//定义暂存字符串
        AD_init();//初始化AD模块
        LCD_1602_Init();                         //液晶显示前进行初始化
        USART_Init();
        Delay_ms(50);
   while(1)
   {
                        Gas_value = AD_Getppm();
                        Delay_ms(300);
                        dht11_recive();
                         Delay_ms(300);
                        temp1[0] = dht11_dat[2];
                  Delay_ms(300);
                        TP = (unsigned int) temp1;
                if(Gas_value >= Gas_Threshold || Fire == 0 || TP >= Threshold )//判决条件:烟雾值大于等于5000,火焰监测器检测到火焰,温度大于25度即报警
                        {
                          BUZZER = 0;//有源蜂鸣器置低电平触发报警
                                Send_String("FireAlarm!");//蓝牙发送火灾警告
                        }
                else
                        {
                                BUZZER = 1;//平时不发送警告,若除去此段会导致蜂鸣器一直工作
                        }

                Write_1602_Com(0x01);
                Write_1602_String("Temp:",0X80);
                Write_Num(TP,0x80+5);                                //显示温度(整数)
                Write_1602_String("Threshold:",0x80+0x40);
                Write_Num(Threshold,0x80+10+0x40);        //显示阈值(整数)

                Write_1602_Com(0x01);
                Write_1602_String("Gas:",0x80);
                Write_Num(Gas_value,0x80+4);//输出读取到的烟雾值
                Write_1602_String("G_Threshold:",0x80+0x40);
          Write_Num(Gas_Threshold,0x80+0x40+12);//输出读取到的烟雾阈值

                                Delay_ms(1000);//延时0.1s

                floatToString(Gas_value,temp2);

                if(K == 2)
                {
                        Send_String("Temp:");
                                Delay_ms(50);
                        Send_String(temp1) ;
                                Delay_ms(50);
                        Send_String("Gas:");
                                Delay_ms(50);
                        Send_String(temp2);//通过串口发送到蓝牙模块再通过蓝牙发送温度,烟雾值。
                }
                                Delay_ms(100);

//                DHT11_clear();
                if(K==3)
                {
                        K=0;
                }//将K在K=3时置0;
                else
                {
                        K++;
                }
                                Delay_ms(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