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这个报错是调整哪个距离规则不报错?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这个报错是调整哪个距离规则不报错?

网友A(2025-03-12):
元件与元件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你可以修改规则:

进入
Design Rules-->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ComponentClearance
方法1.修改为 0mil (但有时封装有点,可能有部分叠加)
方法2. Component Clearnce 使能的打勾去掉 (这条规则不起作用)

网友B:
丝印到丝印的距离规则

网友C:
左下角,小飞机挨个点开找,里边有丝印到丝印距离设置。关键是你这个丝印压丝印是极不规范的做法,你跟哪个师傅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丝印到丝印的距离规则

这个好像不起作用,我尝试设为负值都不行。

网友E:
都改了 还是报错

网友E:
怎么回事  都设为0了  已经是

网友D:
不喜欢看,就按下TM